镀锌件表面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缺陷

楼主(2011-11-26):
各位前辈:
    我司发外镀锌的零件(蓝白锌,当时表面无什么缺陷,但过一个月后,表面产生如图现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可排除储存过程中受潮)

网友:
积淀现象,表面看上去色泽还很差,有点过烧的感觉。可以把电流调低一点,水温调高一点,这样镀液在池内循环得更好,相反电流越高镀液循环越差,就会产生这种现象,可以试一下,分别将水温电流调至不同的程度,进行试验用表格做个记录,检查那种状态最佳效果,水温和电流我一时记不起来,就是这个问题。

楼主:
但我当时检查表面状况时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