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地铁4号线车箱里扶杆表面是如何出来的

楼主(2011-11-26):
前几天去北京出差,在北京南坐4号线,发现地铁车辆里面的扶杆的表面处理的很好,表面有凸凹如同桔纹,颜色微黄,在公共场合使用肯定要耐腐蚀,谁知道这是用的什么材料??或者是做了什么表面处理??
如图

网友:
从图片上看应该是铝合金光亮喷砂阳极氧化。基本工艺为铝合金扶手先喷砂-------化学三酸抛光--------阳极氧化

网友(点评):
对阳极氧化,我们做的航空零件,好多都要阳极氧化,作为扶手的话,就是为了增加摩擦力,扶的稳,铝合金易于加工且轻巧结实

网友(点评):
不对吧,应该是喷砂或者三酸抛光,然后氧化,而不是 喷砂+三酸抛光+阳极氧化

网友(点评):
还有,你们什么公司,可以透露一下吗

网友:
嗯,楼上正解,网上有介绍!

网友:
上海地铁某号线扶手也是用的这种工艺,不过本人觉得,小凹坑里是卫生死角,作为公共工具,会给细菌留下良好滋生之处。所以,我认为还是光面的杆子更易清洁、更卫生。

楼主:
谢谢楼上的老兄了,我还以为是一种不锈钢的材质,原来是铝合金

网友(2012-06-22):
昨天我在上海坐地铁11号线,也注意到了这个扶手的表面处理,表面的手感很好,第一感觉是抛丸喷砂过的

网友(2013-01-08):
做的是挺漂亮的,不过在深圳的地铁好像没见过这种,不知道是不是我没看到。

网友A:
上海十一号线的地铁扶手就是我们公司生产的。抛丸后化学抛光,然后阳极氧化。

网友(2013-03-10):
引用 网友A:
上海十一号线的地铁扶手就是我们公司生产的。抛丸后化学抛光,然后阳极氧化。

什么公司?

网友:
门外汉弱弱的问,会不会磨损之后变得光滑了?手抓来抓去的……

网友(点评):
手有磨砂功能啊

网友B(2014-03-01):
深圳地铁的扶手都是不锈钢管拉丝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深圳地铁的扶手都是不锈钢管拉丝的。

不锈钢拉丝和铝合金喷丸,哪个便宜点?

网友(2023-06-05):
引用 网友A:
上海十一号线的地铁扶手就是我们公司生产的。抛丸后化学抛光,然后阳极氧化。

方便留一下联系方式么?急需金属表面处理厂家,带金属加工的厂家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