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铸铁HT300导轨表面高频淬火,容易出现裂纹,请教

楼主(2011-11-26):
各位大侠,材料铸铁HT300导轨表面高频淬火,表面容易出现淬火裂纹,有人说更改为HT250能好一些,请问这样的说法对吗?

楼主:
怎么没有人理我啊,HT250高频淬火不容易产生裂纹吗

网友(2012-02-28):
这个,我们厂用的就是灰铁300高频淬火。HT250我不知道,但是HT300一般也不会产生裂纹的
以前产生的时候是因为铸件厂改变工艺,把石墨冷铁换成生铁冷铁,出现批量不良,一般情况下都没事

网友:
加淬火介质,减厚,降功

网友:
加淬火介质,减厚,降功

老鹰 -10

网友(2018-12-19):
HT300材质高频感应淬火正常情况下是不容易产生裂纹的,我们就是做高频淬火设备的,在机床导轨淬火工艺中应用很普遍呢,可加V:hndsgp详细沟通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