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零件是做什么用的,用于哪个行业,如何一次性加工,效率是怎样。

楼主(2011-11-26):
各位好,这零件是做什么用的,用于哪个行业,如何一次性加工,效率是怎样,能否推荐相关机器。

楼主:
这零件是做什么用的,用于哪个行业,如何一次性加工,效率是怎样

这零件是做什么用的,用于哪个行业,如何一次性加工,效率是怎样,用何种机器。

网友:
那个零件啊!怎么没有看见实物呢?

楼主:
不好意思,图纸刚发上去。

网友:
精铸准没有公差要求的,再用铣床加工有公差要求的即可

网友:
粉末压制烧结可以实现一次成型。

网友A:
有点像万向节。属传动轴的吧。精度不高的话可以铸造加铣床加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像万向节。属传动轴的吧。精度不高的话可以铸造加铣床加焊接

你好,能否给个具体的工序分析,我要核算价格,谢谢!!!

网友B:
一次加工的唯一可能性就是使用模具,如果材料是铝合金,铜合金或者是锌合金就可以一次性实现!如果是钢材很难用模具,就需要经过车,铣,CNC,钻。同时需要设计加工夹具才能够对这个零件进行有效的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次加工的唯一可能性就是使用模具,如果材料是铝合金,铜合金或者是锌合金就可以一次性实现!如果是钢材很 ...

就没有一款车铣复合多功能机器完成吗?还有就是加工这个产品的难点在那一部位。

网友B:
你这个产品如果真正要机加工的难度应该有!第一是产品的尺寸太小!刀具加工有困难。第二:不可能一次性加工!复合机床应该有,但是你们一定要那样做的原因是什么?加工的原则是:质量,成本,效率!最终的是利润!别去想那样不着边际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产品如果真正要机加工的难度应该有!第一是产品的尺寸太小!刀具加工有困难。第二:不可能一次性加工 ...

你好,谢谢回复,我要的是效率,你分多道工序做,在人力,物力上要多添资源。

网友:
机加工的效率是建立在产品实现的可能性上,同时资源的分配目的在于控制产品的实际成本。具体应该怎么做,我不多说什么。你自己去平衡!

网友C:
楼主,怎么好像什么都不懂啊。HBWHzhengdaming  不是说的很清楚么。还有效率,谁不想快啊。你要按实际情况来啊。HBWHzhengdaming 前辈,像您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怎么好像什么都不懂啊。HBWHzhengdaming  不是说的很清楚么。还有效率,谁不想快啊。你要按实际情况来 ...

不要别人说什么,你就跟着做什么,要有自己的思维方式,意见好就采纳。

网友D:
可以用五轴去做。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五轴去做。试试看

哪个品牌的机床,大概价位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要别人说什么,你就跟着做什么,要有自己的思维方式,意见好就采纳。

他只是说了我想说的。再则我觉得他说的很对,想表达一下我的崇拜之情。楼主对机械行业不是太懂。我推测楼主有家人是做机械的,还有你上学的时候一定不好好学习。

网友:
如果量大
粉末冶金是最合适的

网友:
图纸上面写着“线夹”的名称哦!
应该是铝合金的,一次加工成型比较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