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磨铸铁怎么提高光洁度?急

楼主(2011-11-26):
很急!!

我公司现生产球墨铸铁(含镍,硅,钼等)的产品,现在又问题请教下:刀片是 肯纳 TNMG160404FS KC5525和TNMG160408

立车加工端面内孔,通孔(直径在59-145MM长度42MM,要刀尖补偿,精度高±0.03MM,横线速切屑 V=200 F0.05-0.1),光洁度要求RA1.6(端面和内孔),我试用好多办法刀具寿命只加工了10件都不行换刀尖。

提高转速V=300-400 F=0.05-0.15 刀片试用过 伊斯卡CBN的刀片R.04和R0.8刀尖,开始还行,到100件时刀尖磨损内孔出现一圈一圈的刀痕,光洁度超差

CBN刀片的代价大,不经济。别的刀片如陶瓷刀,倒角处有毛刺,加工不到几件就有出现一圈一圈的刀痕,光洁度超差

谁有好的办法,又经济又好用,谢谢了。

网友:
沙发,{:soso__12520870514261745770_1:}顶起来,等待高手分享好办法

网友:
只有减速 增加F猜是王道 精加工必须CBN ,但是你速度太高,不符合计算的60M的标准算法 推荐08刀尖

网友A:
你用的是伊斯卡哪款牌号的CBN刀片?

网友:
球墨铸铁和可段铸铁在铸铁中算是比较好加工的了,灰尘很小切削性能也很好,磨好了刀1.6很容易达到,用YG8刀片就够了。倒角处有毛刺与你走刀速度有关。

网友B:
精加工建议用YG3X刀片,记着吃刀深度要小,单边0.2以内就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伊斯卡哪款牌号的CBN刀片?

伊斯卡 TNGR-160404T-MC IB55   1200¥/片

游客

网友(2012-07-14):
也可以尝试国产牌号BN-S30
IB55的成分只有60%,而且它适用于淬硬钢(HRC45-65)和球墨铸铁的半精加工,断续切削。IB85更适合你的加工需求。
有便宜的不用,当然贵了

网友(2011-11-30):
刀具分三大类,欧美、日本、国产
但刀具产地分类,并不如刀具材质提高更有效率。
据我了解,日本的CBN刀具也就在3、4百块,而国产的,能到100左右,对于你这里的加工,应该比合金刀片还便宜。
好的技术人员不追求品牌,只追求成本、效率,便宜好用才是王道。
这种加工用CBN绝对是非常合适的,而且有合金砂轮的话,还可以重复磨削,一年都用不了几片。

楼主:
IB55是刀具商推荐的,我都资讯过好多刀具商,还是搞不定,谢谢楼上的指点。
会弄IB85的刀片试用下。

网友(2012-04-23):
引用 网友B:
精加工建议用YG3X刀片,记着吃刀深度要小,单边0.2以内就不错

张通到处都有看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