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研磨机怎么研出来的平面上会有划痕?

楼主(2011-11-26):
用这个研磨机研平面,平面上有好多划痕,不知道怎么回事,请各位多多帮忙

网友:
初步估计是磨料的问题,可以用千分表打一下社备精度

网友:
磨盘用180金刚沙修正平面,再看看磨盘槽深是不是不够1.0mm,在就是磨盘槽有小刺

网友:
研磨有划痕!这个不太清楚!

网友:
必须把零件上的毛刺去干净,研下的毛刺对此影响恒大
2.清理研磨盘

网友:
预计是研磨砂的问题,去买个细网的筛子,研磨砂都筛边,看下是不是砂的问题。
还有研磨盘上有小毛刺的,建议买 树脂油石,在研磨盘得面上细细的沙下,那样效果会好

网友:
这种设备主要加工什么产品?
和普通磨床相比有什么优势?

网友:
不是很清楚......应该和沙子的关系很大,用要光洁度来细点的沙子

网友(2011-12-27):
那要看你是研磨的什么材质,欢迎来电咨询,ADD:深圳市南山区西丽白芒关阳光工业区旭生小区三栋
Tel: 0755-27652390
Fax:0755-27653778
E-mail: huayan2006@163.com
http://www.huayanm.com/ch/index.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