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压机液压操作控制系统设计。请教

楼主(2011-11-26):
只给出以下几个参数:
A.       系统压力:8MPa
B.       液压缸的最大行程Sc=55mm,内径D=60mm。
C.       响应时间:1秒
D.       控制1个液压缸
E.       要求具有安全卸荷、防止超调能力;
F.       系统性能可靠,结构简单,维修、维护方便。
我是一点头绪都没有啊。。。。不知道从何下手,各位高手指导指导啊!!!
谢谢!!!!

网友A:
水压机液压操作控制系统

========

究竟是液压机还是水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压机液压操作控制系统

========

水压机啊。。但它的操作控制系统是液压系统来的啊。。

网友:
应该还有速度参数,要不流量无法定

网友:
究竟是液压机还是水压机

网友:
水压机没听过,观望....

网友:
他应该是想要个大致的系统原理图的吧,呵呵

网友:
我们公司生产 水压机 液压站

网友B:
你说的什么水压机啊,是锻造的还是水压测试机?

网友:
究竟是液压机还是水压机?

网友(2012-08-22):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什么水压机啊,是锻造的还是水压测试机?

看着应该是液压缸控制的水压机,测试水压的,两端堵头是液压控制动作的。

网友:
应该是一个流量10L/min左右、压力8MPa的水基系统。

网友(2020-09-23):
|ailiu110110发表于 11-28 16:24我们公司生产 水压机 液压站
你们公司全称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