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头材料选用,请教

楼主(2011-11-26):
  现有一紫铜(10X4X2)mm和银点(¢3.5X0.5)焊接工艺,中间有助焊片厚0.02mm,上焊头材料为铬锆铜,下焊头为钼钢,焊接时总是出现银点粘在焊头上或也有时紫铜粘钼钢,多次调节电流\焊接时间\焊接压力效果都不好,特请教指点是材料的问题还是别的细节没注意到?何种材料做上下焊头合适?谢谢!急!!

楼主:
咋没人帮忙?自己顶一下

网友A:
这样的搭配对于焊接面来说没有问题,这是挺好的一个组合。提高压力可以减弱粘电极,建议你试试压力125-180KG的区间,当然这还要看你银点的材质,未必一定会合适;但是银点在上电极上有残余或者轻微粘连的状况是不可避免的,材料特性决定的。
如果你想解决银铜粘连的问题,你可以用Cuw的上电极,但是这种电极对于焊接的稳定性不如CuZrCr,建议你CuW 在80-20到50-50之间选。如果你对焊接的要求不高可以用这种。

网友:
我们是做激光焊接的 路过

网友:
激光焊接 http://www.kslfhj.com

高温胶带 http://www.chuyuein.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搭配对于焊接面来说没有问题,这是挺好的一个组合。提高压力可以减弱粘电极,建议你试试压力125-180K ...

现在用的上焊头是钨铜的(10~20)%不粘了,但是换一种原材料又粘,不稳定,不过效果大有改观,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用的上焊头是钨铜的(10~20)%不粘了,但是换一种原材料又粘,不稳定,不过效果大有改观,

你所指的换一种材料是?被焊接的材料?什么材料?

网友(2012-10-21):
楼主,电极设计有问题,建议:钼钢用来做电极不合适,选用钨电极或者钼电极。作用于紫铜端。银点端焊接电极用铬锆铜(钨铜)作为电极,注意有效水冷,避免焊接高温导致银点发黑变色。钨电极或钼电极设计为镶嵌电极。镶嵌电极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