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做一种传送带上的切刀,求图纸

楼主(2011-11-26):
我想做一种传送带上的切刀,需要切刀切断物体后与传送带同行十公分后升起到起始位置,切刀下切行程是五公分,传送带转动一米切一次,一直这样重复,请问用电磁铁还是用液压好呢或者是气压,切刀要有一定的速度和力量,求高手帮忙啊,有图纸最好了

网友:
具体想象一下 也应该挺难AN

网友:
这个还得自己努力呀,慢慢设计

网友:
这个就是有点像平常说的飞锯,在运动过程中完成下切过程,不知道楼主切什么?如不需要很大的力建议全部采用气动方式,如需要较大切力,那么建议正切用液压,行走用气动。

网友:
楼主是不是道具在切断的过程中刀具和带一起运动并完成剪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