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什么好的在车间里过滤液压油的工具?

楼主(2011-11-26):
我们生产的液压产品在出厂前都需要试一遍,但是我们试压所用的液压油清洁度很不好,大家有没有什么推荐的过滤的工具?

网友A:
我们用滤油小车,过滤网是多少目的不清楚

网友(点评):
很对!过滤网目最多是25忽米,滤油车啥样式都有,楼主应实际情况选择,同时要考虑液压油也有变质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用滤油小车,过滤网是多少目的不清楚

滤油小车长得啥样呢?能不能给张照片啊?

网友B:
用离心滤油机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离心滤油机效果不错。

好像又用不着这么好的……

网友:
做一个单独的过滤回路不行吗?

网友:
过滤加油小车,几K就有

网友:
绿油小车很实用,买个国产 的即可

网友:
液压系统清洗机,7个滤芯

网友:
最好系统加一个,过滤旁路。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的热心回答!滤油小车一般是多少目的呢?

网友:
我们自己做的滤油车,过滤精度很好,主要是选择合适的滤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