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结构中电机接受光控开关发出的信号时,要求电机转动一圈,需要什么装置?

楼主(2011-11-26):
      在一个结构中电机接受光控开关发出的信号时,要求电机转动一圈。由于电机的旋转具有惯性,它们之间还要增加什么结构才能完成呢?电方面懂得不多,有请各位高手赐教。

网友A:
编码器加刹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码器加刹车

谢谢,编码器和刹车是不是直接装在普通电机上,还是用带有编码器和刹车的特殊电机。

网友:
如果是普通电机的化,估计是实现不了了

网友:
伺服电机很多都自带刹车能力,关键是看你的惯性到底有多大。

网友(点评):
伺服电机,我感觉成本太高,可能不符合楼主要求,普通电机,估计准确度不高,可以试试步进电机

网友:
这个应该靠你的控制系统完成的

网友:
步进电机行不行?? 算出转一圈需要的步进步数,接到信号就发出相应的步进指令。还有,你对转一圈的时间有无要求呢。

网友(点评):
有可能行

楼主:
每秒钟转2圈就可以,圈数可用减速完成。

网友B:
是电机转一圈还是执行机构转一圈,伺服电机可以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电机转一圈还是执行机构转一圈,伺服电机可以完成

伺服电机和步进电机价格太贵了,用普通微型电机能否完成呢?

网友(点评):
使用伺服电机

网友:
工况说的不太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伺服电机和步进电机价格太贵了,用普通微型电机能否完成呢?

你要把机构的具体工况说清楚才能回答你

网友C:
按你这样的成本要求你就用一个凸轮来控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你这样的成本要求你就用一个凸轮来控制吧。

发出信号的时间不一定等长,用凸轮那就间隔时间一定了。

网友:
可以是用带伺服功能的步进电机

网友:
你的的电机负载一定吗,可参照打码机机构。惯性 、提前量、定位精度、就用普通电机。

网友:
精度不高的话,刹车马达加感应片就OK了,简单的 很!精度高用步进

网友:
步进电机不可以吗?………………

网友:
就用步进电机吧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了 楼主 现在 有办法了吗?等待回答

网友:
用两个接近开关,加个刹车,搞定,一个开关负责停止,另一个负责刹车。

网友:
电机+减速+离合结构

网友:
伺服电价格贵,没有特殊要求一般不会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编码器和刹车是不是直接装在普通电机上,还是用带有编码器和刹车的特殊电机。

如果电机转动一圈要求停的角度不是很精确地话,可以用带刹车的电机。编码器是单独买来装在电机上的。当然,如果是伺服和步进电机的话就可以直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用同步电机就OK了,电机连接各圆盘盘上铣个小口,平时微动开关的轮在小口了,光控开关给信号转后微动开关脱离小口闭合保持电机持续转动一圈后掉入小口内电机断电,完成一周。

网友:
买个抱闸电机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