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CAD 2012,产品密钥怎么是错误的?求解

楼主(2011-11-26):
密钥是:001D1,怎么是错误的,请高手解,谢谢!

网友:
如果不行,重新下个吧http://www.verycd.com/topics/2885955/

网友:
http://students.autodesk.com.cn/forum/forum.php这个里面可以免费获得!在下个注册机很容易的

网友(2012-03-25):
我手的就是自己安装的AUTOCAD2012,安装过程不什么复杂,可能是你的软件光盘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