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olidworks装配图如何转为UG的装配图~~急!!

楼主(2011-11-27):
请问各位大侠solidworks装配图如何转为UG的装配图~~急!!谢谢大家啦~~我没用过UG,不会转~~~

网友A:
我转过零件图,另存为 x-t格式,UG就能打开。装配体没转过,估计不行吧。因为装配图都是引用各个零件的,单转装配体可能没戏。期待大侠们的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转过零件图,另存为 x-t格式,UG就能打开。装配体没转过,估计不行吧。因为装配图都是引用各个零件的,单 ...

刚刚试过了 为什么ug 打不开呀 急!!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试过了 为什么ug 打不开呀 急!!

不会吧?parasolid的格式应该可以啊。我上次给人传图就这么弄得。那边就说是UG

网友:
别忘了把文件名改为英文或者是数字,不能有中文字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