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机有异常响动,不知怎么处理?

楼主(2011-11-27):
就是这种摆线针减速机,往一个方向转没事,换个方向转就人哒哒的声音,不知怎么办呀!请各路高手指点!

网友:
联系一下厂家,咨询或者亲他们诊断一下。

网友:
这个原因还是比较多的
首先正反转,啮合的齿面还是不一样的,如果是摆线齿轮两面的齿面,其中一面有缺陷,会有LZ所说的这种情况。

网友A:
另外一端接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一端接的是什么?

链传动,不知道是什么毛病!

网友:
引用 楼主:
链传动,不知道是什么毛病!

 我知道是链传动,另外一端的负载是什么?这不一定是减速机的问题,可能是其他结构是否能正常的正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