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油润滑系统,控制正常但分配器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2011-11-27):
控制正常但分配器不能正常工作,分配器是刚更换的新的并且是更换多个都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请把问题说清楚,比如什么润滑设备,系统压力,润滑点,尽量详细点。

网友:
表述不清楚
首先系统是什么?双线,递进式?
控制正常指的是哪里?仅仅是启停,还是监控泵单元,压力单元,还是分配器出的接近开关?
从经验判断
控制应该比较简单,不能完全监控分配器的运行是否正常!
泵元件能正常工作,分配器是不能正常工作!
原因要根据现场的具体情况分析:
1,检查泵元件是否正常出油,
2,检查主管路是否有堵塞
3,分配器本身
4,末端管路及末端润滑点是否有问题
5,整个系统设计是否有误!
原因多种多样,甚至一个小失误导致整个系统无法正常工作!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一样样排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