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工程图问题

楼主(2011-11-27):
请教各位大侠们两个问题!
1、从零件生成工程图后,发现零件命名错误,对零件重命名后,先前完成好的工程图就不能正常使用了,这有什么好方法解决呢?
2、从零件生成工程图后,还有几个类似的零件,只是一些孔位的增加与减少,及一些尺寸的变动,是否有便捷方法可以直接变动,而不用再一一地标注那些不变动的尺寸?就像CAD那样,复制下,要修改的地方,改下就好!

网友A:
第一你的文件名错误不知道是不是你改名字的时候把文件格式也改了,如果是这样那有点麻烦咯!
第二你可以把原始文件复制一个然后改其它名字,然后对其修改再出图,solidworks的三维跟工程图都是有父子关系的

网友:
楼上说的很正确,也很专业。改文件的时候别疏忽改变了文件格式。还有就是,有的软件比如UG,proE文件名不得有中文字符。

网友B:
修改文件名要用SolidWorks explorer软件变更,这样模型和工程图的连接关系就不会出问题了。见附件图片示例

网友(点评):
这个才是正解!不过一般无所谓文件名称。

网友B:
我们经常系列化设计产品,很多零部件结构相似,简单更改就可借用,解决的办法就是零部件打包,选择工程图和模型都打包后,解压缩到单独的文件夹后,用SolidWorks explorer逐个更改文件名就可以了,这个是SW公司必备的改名软件,很多年了。

网友(点评):
这才是正确的方法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我,明天我试下…我之前都是右键重眯命名的,后缀名没变,就是父子关系改变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你的文件名错误不知道是不是你改名字的时候把文件格式也改了,如果是这样那有点麻烦咯!  第二你可以把 ...

直接修改名字不可行啊…我就是问这个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改文件名要用SolidWorks explorer软件变更,这样模型和工程图的连接关系就不会出问题了。见附件图片示例

谢谢!我明天试一下…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经常系列化设计产品,很多零部件结构相似,简单更改就可借用,解决的办法就是零部件打包,选择工程图和 ...

嗯!谢谢!要怎么系列化呢?应该就是建立自己的通用件库吧!这个我还不会…要不一个个地画非常头疼…

楼主:
嘿嘿,可以了!谢谢啊!

网友:
可以考虑用配置。。。出工程图时,标注好一个。。然后复制图纸,再黏贴一个新图纸。。新图纸对应其他配置。。

网友:
跟问个问题,打开两个不同的装配体,中的零件名一样,但是模型不一样出错的问题

网友:
其实SW应该算是三维软件中相当简单的一个

网友:
打开平面图时有个参考的项目,它内的指向就是平面图对应的立体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