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哪里有高精度CNC加工?

楼主(2011-11-27):
精度0.05mm容易加工吗?深圳那里有?

网友:
0,05  精度已经很低了  随便哪里都可以做

网友:
龙区长说的对
0.05的精度对于cnc来说根本就不是问题
只是不知道楼主的零件是什么样的
上个图看看

网友:
我们公司好像只能做到0.03mm

网友:
是什么精度五个丝呀,如果是2毫米的铝板,800*800,平面度五个丝,估计难度很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