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个气缸往复运动装置,求助

楼主(2011-11-27):
我现在需要设计一个气缸往复运动装置,大概要求是气缸长为1米,实现1米和中间的0.5米内两种行程做往复运动,另外最好可以让活塞的运动速度可以调节,有级调速,一个高速一个低速就行。我现在就是在气缸两端的行程范围内(1米)当然可以采用带磁性开关的气缸加换向阀实现,但是中间0.5米(不需要精度很高)怎么实现呢?还有就是运动速度怎么调节?整个装置电气控制的点主要有几个呢?望各位前辈指教。。。。

网友:
中间停止精度有多高?

既然只有中间0.5~1m区段内是活动的,为何不选用0.5m行程的气缸?停止精度要高多了,你还可以使用两串联,实现0.5~1m两种行程,精度都要比中间停止高得多

气缸速度通常是使用调速阀来调节,也叫单向节流阀,可以装在气缸上,也可以单独用一个阀块,调速近似无极

一个气缸对应一个电磁阀,如无特殊要求,三位五通,中封(O型机能)式的即可,如果用一个气缸,三个不同的位置,需要三个传感器,用带磁环的气缸就可以了,加三个磁性开关,如果两个气缸,需要四个磁感应开关。

动作指令发出你可以用PLC来实现,也可以用按钮加继电器来实现,建议使用PLC,要不了几个钱,扩展和修改方便。

楼主:
行程大概如图所示,所以没法采用两个气缸啊,对精度在1cm以内应该都可以接受吧。而且活塞停止的时候最好让它停在最气缸的最左端。

网友:
采用磁环气缸和中封的三位五通阀,气缸上要安装4个磁性开关,然后在控制中使用多档旋钮进行1M与0.5M的控制区别。

楼主:
这个可以试试,谢谢。。。。。。。。。。。

网友(2012-02-10):
1、控制气缸的速度可以使用两位五通电磁阀,采用节流阀或气液阻尼缸,需要精度较高第可以使用气液阻尼缸,由两个电磁阀控制一个气缸,分别负责两个不同方向,正向电磁阀动作向正向运行,反向电磁阀动作向反向运行。
2、气缸运动过程时,气缸停在电磁阀断电时的位置,不同位置安装接近开关、电磁开关或光电开关等位置控制的开关量传感器,检测气缸位置。这种控制可以通过传感器使气缸停在任意位置。
3、使用北京多维精控的TPC8-8型定时程序控制器,实现气缸的位置控制和程序控制,无需编程,采用表格设置所需要的功能,是否方便,不熟悉编程的人员也可以使用。

网友:
也可以采用多位气缸,来控制中间位置

网友(2012-05-13):
eb         没有思路

网友:
你这个气缸的轴向有没有压力,要是轴向压力很大的话,用三位五通电磁阀来控制不太保险

网友:
没有轴向压力的话,可以试试三位五通电磁阀配合磁性开关来试试

网友(2016-04-06):
气缸精确定位需要定位装置辅助

网友(2016-05-06):
MARTO可以做

网友(2016-09-14):
引用 楼主:
行程大概如图所示,所以没法采用两个气缸啊,对精度在1cm以内应该都可以接受吧。而且活塞停止的时候最好 ...

看看 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