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采用G码实现矩阵嵌套,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1-11-27):
如题。
比如说一个直径1.0的20个孔的打孔程序,需要先阵列9x9,然后又要将这81个孔在做一次3x4的阵列,怎么实现?

网友:
学生学识浅  请问师傅 是用什么设备 看不大懂    难道不是  先画出图 然后自动编程     或者手工计算出位置手动编

楼主:
不敢。
是一个打孔设备,目前没有配图形转换软件,需要手动再程序中输入每个坐标,软件是G代码编程的。谢谢!

网友:
做一个宏程序,不管什么矩阵还是怎么排列只要有规律可循 都可以迎刃而解!

楼主:
能举个例子吗  谢谢

网友:
子程序结合相对座标编程

楼主:
不懂 请大侠详细一些 有教程 发我邮箱hilionman@163.com,谢谢

网友:
兄弟的加工中心上有G39指令配合打孔指令就可实现矩形阵列打孔,FANUC系统要使用宏指令。等我查下资料发个上来。

网友:
程序如下:
主程序
G90G80G54G40
T1M6
G43H1Z100.
G0X0Y0
M3S1000
G65P_A_B_C_I_J_K_D_R_Z20.
G0G49Z100.M5
G28G91Z0
G28G91Y0
M30

子程序
G68X0Y0R#3
#10=0
WHILE[#11LT#6]DO1
#11=0
#24=#1*#11+#2*SIN[#4+#3]*#10
#25=#2*COS[#3+#4]*#10
G98G81X#24Y#25Z-#26R#18F#7
#11=#11+1
END2
#10=#10+1
END1
G80G69
M99
说明:P后面是子程序号码,A后面是行间距B后面是列间距C后面是每行中心线与X轴夹角I是每列与Y轴夹角
J是行数K是列数D是安全平面的坐标值R是孔深

网友A:
其实就是4层循环嵌套
for(i=0;i<4;i++)

     for(j=0;j<3;j++)

         for(k=0;j<9;k++)
         {
           for(a=0;a<9;a++)

             打孔的代码
            }
         }
       }

自己可以考虑写个宏 很简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就是4层循环嵌套
for(i=0;i

请问一下,FUNUC能否支持这种形式的宏,我编的宏程序都是用的变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FUNUC能否支持这种形式的宏,我编的宏程序都是用的变量。

不支持啦,我只是用C语言描述了下循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支持啦,我只是用C语言描述了下循环

FUNUC可不可以用宏程序代替按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