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轴承间距该怎么确定?

楼主(2011-11-27):
请教一下,如果想要在一面箱壁上用两个轴承支撑一个轴,那么这两个轴承之间的最小间距该如何确定?是不是每两个轴承之间都要遵守这个规定呢?

网友A:
不明白你的意思,猜想一下给个建议,如果是成对应用的锥轴承或角接触球轴承,如果是万能配的轴承,可以直接背对背贴合在一起使用,如果不是万能配,就要增加隔环了,如果要求轴向窜动比较严格的话,最好是外圈和内圈都增加个环,配做隔环,预紧力要进行转矩测量,有利于控制轴的径跳和端跳。

网友:
轴承间距不是问题吧,看你的轴有多长啊,

网友:
箱壁厚 轴长  不都得考虑吗??

网友:
应该和轴的长短,作用有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你的意思,猜想一下给个建议,如果是成对应用的锥轴承或角接触球轴承,如果是万能配的轴承,可以直接 ...

说得很有道理,           我们经常要安装轴承,差不多都是这样的

网友B:
你是的意思是两个支点的距离吧? 那个不是轴承的问题吧,是要算轴的,结构,刚性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的意思是两个支点的距离吧? 那个不是轴承的问题吧,是要算轴的,结构,刚性等

谢谢各位,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你的意思,猜想一下给个建议,如果是成对应用的锥轴承或角接触球轴承,如果是万能配的轴承,可以直接 ...

说的好,学习了!!!!!

网友:
应该是计算轴的刚性和扰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