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螺旋牙攻加工盲孔的转速大约在多少?

楼主(2011-11-27):
    请问大侠们,用螺旋牙攻加工盲孔的转速大约在多少? 要20深 M10. 设备是普通攻牙机

网友A:
转速越低越好!普通的丝攻,最好在S200转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速越低越好!普通的丝攻,最好在S200转以下.

不是普通丝攻啊
   是定做的  转速在300左右没加工几个就报销了

网友:
要看你是什么材料,冷却好不?建议使用带纽矩保护的丝锥夹头。能够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有个绝招,放点菜油试试,只能是菜油,其它的不行

网友B:
什么材料?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1 字节 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材料?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1 字节 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1020材料很软会有点粘

网友B:
引用 楼主:
1020材料很软会有点粘

20钢确实有点粘,不过也比较好切削。选用大前角的螺旋槽丝锥,涂层的话氧化处理就比较好。攻丝速度推荐8-12m/min。M10的转速则240-360rpm。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钢确实有点粘,不过也比较好切削。选用大前角的螺旋槽丝锥,涂层的话氧化处理就比较好。攻丝速度推荐8- ...

    那请问氧化处理?
        用的是镀钛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请问氧化处理?
        用的是镀钛的

高温蒸汽氧化处理的丝锥对普通钢件的攻丝效果已经不错了,当然选择性能更好的图层如TiN、TiCN更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普通丝攻啊
   是定做的  转速在300左右没加工几个就报销了

转速有点高100转一下会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