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薄壁管子下料,请教

楼主(2011-11-27):
30MM直径壁厚1MM长度50MM不锈钢薄壁管子能用冲床下料吗,不锈钢薄壁管子是精拉管同心和内外径公差在0.1mm内

楼主:
下料下来要保证管子圆度即变形小于0.1mm

网友:
冲床可以下,但是不知道能不能达到你的要求,我这里所有的管材,都是锯床下料的!!!

网友:
不可以,管子会变形,该不圆了。

网友:
应该使用旋切的办法加工!否则一定会变形!

网友:
冲床肯定变形,用全自动钢管切割机吧!

网友:
感觉还是精密切割比较快些,且尺寸可以保证。
不知还有没有高手用冲压的法子下管材的,等待中

网友(2012-10-03):
仪表车   一天2000~3000件

网友:
搞模具的告诉你。这个用模具很难很难,最起码没加过。如果送料机能旋转钢管就可以实现,但是效率不比车床高

网友:
我觉得可以 我现在在做壁厚1.5的铁管切断模

网友(2012-12-24):
冲床可以下的不过刀口的地方有一变形,

网友:
真不知道楼主是怎么想到用冲床下管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