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铸钢件钻孔碰到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1-11-27):
     因为铸钢件在铸造的过程中会出现气孔,那么这个气孔有的是在已加工好的表面上,有的气孔是在零件内部根本看不见,那么钻头在钻下去的时候就会往气孔的方向偏那加工出来的孔距就不对了?

对于这个问题大家怎么解决呢?

网友:
铸件的厚薄,孔的大小,都有影响。

网友:
尽量用钻模来做,再就是用群钻。

网友:
钻头的钻尖一定要磨居中,定心要好,一般小气孔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用铣床打孔,这样就能保证精度 了

网友A:
把刃口磨成月牙形,这个和那个薄板钻差不多原理。

网友:
个人感觉最好从钻套结构和钻头本身刚性考虑。孔深?孔径 ?什么钻床?
(刀具方面问题,请参照狙击手大侠以前做的规范: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2652&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刃口磨成月牙形,这个和那个薄板钻差不多原理。

我试过了效果不是很好‘000000000000

网友(2011-12-29):
经常遇到上述情况,没有很好地办法,一般不太重要的话,钻偏了可扩大孔镶上一圆钢,重新找中心,重新钻孔

网友:
就我知道的这个还真没什么办法,要么提醒铸件商改进铸造工艺,,要么就看运气,如果整个加工费不高的话。。如果加工成本较高,,考虑铣钻。

网友:
能让供应商退火处理下最好!也可以对要加工的部位进行外部加热,在钻会减少点加工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