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主轴的轴承有密封圈吗

楼主(2011-11-27):
高速主轴的轴承有密封圈吗,润滑脂为什么用这么久。

网友:
各厂家设计的结构不同,有的是油脂润滑,有的是油气润滑,还有混合型润滑的;
油脂润滑的一般都有防尘盖。

网友A:
有密封圈的很少,多数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密封圈的很少,多数没有

没有密封圈,8000转用润滑脂的,润滑脂损耗的快啊,轴承坏的快啊

网友B:
没有     起码我没见过带密封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     起码我没见过带密封圈的

请问;没有密封圈轴承上的润滑脂损耗的不就快吗,时间久了不就没有润滑脂了吗,听说一般可用3---5年,如果没有密封圈要不多久的时间,润滑脂就没有了啊。

网友C:
锅内木有,国外很少,其实润滑不要很多油脂,多了高速会发热,只要轴承滚道面上形成油膜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锅内木有,国外很少,其实润滑不要很多油脂,多了高速会发热,只要轴承滚道面上形成油膜就行了。。

没有密封圈的角接触轴承,高速主轴加油一次可用3---5年,为什么呢,如果天天使用6000转,润滑脂用不了多久不就没有了吗

网友:
7楼说的我赞成,带密封圈的角接触轴承温升相对要高一些,转速要低一些,通常工况差些主轴,比如木工电机就有一些带密封圈

网友(2012-01-10):
密封圈和密封盖是不一样的,一次性油脂润滑有的袋密封盖,以FAG轴承为例订货号带2RDS的就是袋密封盖的。
密封圈一般用在直润式轴承密封在轴承的外环上有两道密封圈,用于润滑油或者润滑脂的密封,Weiss 176410以及Omlat 6024都是用的这种轴承。

网友D:
认同楼上,SKF,NSK,FAG都有带密封圈的高速角接触球轴承。而且是他们公司推荐的,因为在使用过程中,轴承失效主要原因是铁屑和灰尘进入轴承滚道,密封圈里边的润滑脂是终身足够的。反而提高了寿命。要买原装进口NSK,FAG高精度轴承可以联系我qq 38034116

网友(2012-03-08):
引用 楼主:
没有密封圈的角接触轴承,高速主轴加油一次可用3---5年,为什么呢,如果天天使用6000转,润滑脂用不了多久 ...

如果是BT50的话,6000转是很高了,BT40的话15000才算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认同楼上,SKF,NSK,FAG都有带密封圈的高速角接触球轴承。而且是他们公司推荐的,因为在使用过程中,轴承失 ...

超精密轴承(P4及以上)生意就跟贩毒差不多。假货,走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