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画出这种线圈,不知道该怎么描述,进来看图。

楼主(2011-11-27):
怎么画出这种铜线绕在一个空心圆柱上面的效果,要求是空心圆柱的截面是矩形的,外面的铜线紧贴着圆柱的表面绕,意思就是说铜线绕一圈后围成的也是一个矩形,我要的是最真实的效果,请高手详细的说一下作图步骤。谢谢了。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QQ截图20111127212426

楼主:
要是圆形的可能还好画一点,用螺旋线就可以了。问题是现在是矩形的,不知道要怎么画,顺便请教一下,矩形的螺旋线怎么画出来?

网友:
用3D线把需要的线段画出来,再扫描成特征,然后扫描特征阵列!

网友A:
之前下载的弹簧教程,现在用上了,自己试了一下,可以实现你要的效果。
分享教程:

网友:
太好了我下一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下载的弹簧教程,现在用上了,自己试了一下,可以实现你要的效果。
分享教程:

谢谢你哦。你传的附件就是刚才发的图片吗?

网友(点评):
是的,不用下载附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下载的弹簧教程,现在用上了,自己试了一下,可以实现你要的效果。
分享教程:

我的意思是,绕弯之后,两端必须留出一段来用于接电源。应该选用哪种方法呢?

网友(点评):
在例3的螺旋面基础上画一个圆柱面与旋转面相交,两曲面的交线就是扫面路径。先试试上面的例3和例4。想接线可以切除一段。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你哦。你传的附件就是刚才发的图片吗?

唉,可是我已经下载了。不过刚才在画的时候有点问题,你可以加我QQ吗?474135970   我现在正在画呢。

网友(2012-09-17):
好东西,我下了那个弹簧的,谢谢了

网友:
挺好的对初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