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32i-MODEL A系统,请教

楼主(2011-11-27):
  我想知道在机床PMC诊断里 ,哪些参数是关于系统复合循环G指令的 ?我的机床 不能使用这些复合循环指令 ,我想知道到底是机床本身没开这些指令 ,还是在系统 参数哪里设置可以实现这些复合循环指令  。

 望高手急解答  ,万分感谢!

网友:
这个系统没接触过,你可以去找下说明书下载下来看看

网友:
开功能需要授权码,乱改,系统锁死,花更多的银子解锁。

网友(2014-06-20):
这个系统蛮高端的,这方面资料较少,什么叫知识版权,用钱买来的东西!

网友:
你说的太笼统,每个G复合指令都是由多个参数锁定。你想用哪个G指令说明确点

网友:
复合循环G指令你说具体是哪个G循环不好用在针对性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