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变频器拖动电机比不用变频的还要费电,不解

楼主(2011-11-27):
两台功率160千瓦电机,动力所带负荷一样的数值(空气压缩机)。唯一不同的是一台是工频运转,另一台是变频器带动,频率设定为40hz。同样二十四小时运转,而且其他运转条件相当,差距不大。唯一就是一台加装变频器,仅此而已。可不能让人理解的就是不用变频器的设备24小时耗电量只有2700度左右的耗电量,变频器拖动的设备24小时耗电量3600左右(变频器还是设定在40hz)。
现在看来有两个问题想不清楚:
1     160千瓦功率24小时运转再怎样节能理论上也不可能只有2700度电的耗量,太少了。前提还没加装变频器。
2      两台设备监测好几天了,同时二十四小时满负荷运专始终这么大差距,到底哪台有问题?谁的数值才接近实际数值?

楼主:
电镀计量表两台互相调换还是这些差距,电表计量问题可以排除。

网友:
你钳过电机的实际工作电流没,应该是负载不一样的,并且看样子你得变频器驱动的电机还超载了!

网友(点评):
有同感,建议楼主用钳形表检测一下两台设备的实际工作电流。

网友:
正想请教这类问题,空载时如何更省电,5秒负载10秒空载,变频是个好选择吗

网友:
可能是带变频的电机负荷太大了,最好看看实际输入电流。这个应该很好判断的。

楼主:
回复3#,电流测过了,变频拖动的电机工作电流是270A,没有变频的电机工作电流是300左右。另外请问“并且看样子你得变频器驱动的电机还超载了!”是何意?本人电气知识肤浅,请高人指教。

网友(点评):
你的电度表肯定有问题了。粗略的讲(功率因素,各损耗不计),工作电压乘以工作电流就是你的实际功率,再乘以工作时间就是你使用的电度数。

网友:
会不会是互感器的问题,或者接线问题

网友:
把两块电表互换一下,就能判断是电表的问题还是接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