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Cr15热处理,请教

楼主(2011-11-27):
请教:GCr15热处理工艺。望大侠们不吝赐教。

网友:
轴承钢,你用它做什么零件用的,工件需要什么性能?硬度,强度,以及工件的后续加工工艺,最终精度要求等等。

楼主:
做轴承内外圈,HRC65,以后只要磨削加工

网友:
HRC60-62的硬度比较合适吧,淬火的时候注意高频炉频率的选择。

网友:
坐听高手来讲讲,我们以前有用这种材料来加工!

网友:
楼主是什么行业的呢,是不是汽车配件类!

网友:
随便找本热处理教材都有。
典型的东东,讲的很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讲讲吗,望不吝赐教.

我没做过热处理工艺,只是照搬书上说的:
普通轴承:轧、锻-->球化退火-->机加--->淬火低温回火-->磨削,硬度一般在60HRC~66HRC(部位大小各有不同)。
精密轴承另有深冷及低温失效等工序。

轴承钢的热处理工艺要求很严,对抗冲击性、硬度影响极大。

网友:
坐听高手来讲讲,我也学习一下........

网友:
热处理对我来,简直就一神话。对我们国家的热处理我已经失去信心了

网友:
常见材料,可以在课本上找到热处理方法

网友:
我来看看大家,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