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材料无所谓,但要保证折弯后的断裂问题

楼主(2011-11-27):
预订工艺是 落料---雕刻---机加工---折弯。零件展开尺寸大概30mm*20mm,30mm方向12mm处折弯,
因为水平和垂直方向要加工,所以在折弯前最好加工好,以前小批量的时候也是线切割割好90度的料,Cr12MoV,然后加工,
很麻烦。

现在什么材料无所谓,但要保证折弯后的断裂问题,只要能淬火或者渗氮后能达到HRC58~60度就好,热处理后直接成品
热处理的表面氧化也要控制。

烦请知道的社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不懂
帮楼主顶起来吧

网友:
有一次在批量加工紫铜管折弯时经常地出现断裂现象,想了很多办法都没解决。板料折弯虽然好弯一些,但材料折弯性能不好也容易断裂。我们的解决办法是,在折弯前先对材料在电阻炉里加热进行正常化处理(俗称退火)然后再折弯,不但不会断裂,折起来也比较省力,条件允许的话你可以试试。

网友:
可以采用20CR,加工完毕后渗碳处理。因为要折弯,只可以使用低碳钢,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20Cr渗碳表面的氧化会不会很大。一般20Cr渗碳后为了提高硬度都还要淬火吧,20Cr貌似是用水冷,那样氧化不是很大?零件表面有0,8mm的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