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安装问题

楼主(2011-11-28):
这个许可证怎么弄,我看网上说改个什么文件,我这没有这个文件呐,求指教

网友:
需要打开一个文件,修改网卡地址,你百度一下就知道了,很简单

楼主:
我就是貌似没有那个文件样

楼主:
继续追问,安装完了,破解文件哪下

网友:
我下载的野火,照着网上的方法装了几遍,过程挺顺利的,就是打不开!一恶补知道咋办了?

网友:
我给你一个许可文件,看看行不行里面有安装图解!照着安装就行啦

网友A:
整个安装包太大了传不上去,要是还是装不了,建议你在电脑城买一个安装盘,10块多钱!有破译文件,装起来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个安装包太大了传不上去,要是还是装不了,建议你在电脑城买一个安装盘,10块多钱!有破译文件,装起来很 ...

可能就是那个许可文件,正在重装,先感谢

破解文件应该是这个吧,我已经下了

楼主:
据说XP应该是32位的,我这个-WIN64-是不是不对呢,通用吗

楼主:
表沉了,哪位大侠传个破解文件

网友B:
crack一般网上可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crack一般网上可以下

能传个上来吗(不够12字............................)

网友:
你QQ多少?我加你

楼主:
原来网上下这个自己有的,就是藏得太深了。。。。。。。。。

楼主:
还是不行,打不开。。。。。。。。。。。。。

网友:
第一张图中指定许可证服务器 要选第三个
然后找到 许可证文件~~~
9楼是对的  但是好像要正确才行啊  32位或者64位  要配对

楼主:
我已经装起了,多谢(不够12字。。。。。。。。。。。。。。。。)

网友:
SHooTERS这个文件夹没有吧,去野火论坛下个许可证生成器吧,还有那个地方要选择锁定的许可证文件(服务器未运行)选项

网友:
你选择第三个,该lisence那么个文件就完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