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台夹具有16汽缸动行,用哪种PLC的比较好?请教

楼主(2011-11-28):
  各位大哥,我想要请教一下,问下PLC一般多少钱一台啊,请一个人编程要多少钱呢?《现在有一台夹具有16汽缸动行,但是是时间运动不一样的,用那种PLC的比较好呢》谢谢了·!

网友A:
每个气缸平均按照5个点(2+3)来估算,PLC总点数要预留15%~20%以备扩充,是否还有其它输入输出,也要一并计算进去,计算出点数再来选PLC,要是PLC点数不够,可以增加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气缸平均按照5个点(2+3)来估算,PLC总点数要预留15%~20%以备扩充,是否还有其它输入输出,也要一并计算 ...

谢谢!因为对这方面不懂,正好手里有一种夹具要用到16个汽缸运行,想了解一下。我是4个汽缸为一组的,分为4次运行,每次要等上一个程序停止5s后在运行下一次程序。这样一直连续运行。最少要多少个点的PLC呢?请要多多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按每个气缸两个输入+一个输出点来算,16个独立控制的气缸要用到32个输入点和16个输出点;当然要加15%的预留点,PLC点数为64点为宜

网友(点评):
每个气缸电磁阀两个点,磁感应开关两个点,还要考虑中间继电器一个点

网友B:
 先初步设计一下,然后要依据实际情况选择相应点数的PLC,需要编程么? 加我QQ:604109205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初步设计一下,然后要依据实际情况选择相应点数的PLC,需要编程么? 加我QQ:604109205

好啊,编程一定要的,大哥在那里高就啊。

网友C:
不关是输入还是输出,5¥一个点,呵呵  来100个点也就5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关是输入还是输出,5¥一个点,呵呵  来100个点也就500¥

   你是说编程的钱还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说编程的钱还是什么?

硬件,单片机plc的钱,我觉得国产的就够了,如果用三菱原装的,基本上一个点50¥左右, 这个程序很简单的,要是临时做,可以找个人帮忙编一下

网友D:
我卖三菱plc 卖变频器 触摸屏,销售维修,有用到的,我可以帮你,价格那绝对的论坛价格。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卖三菱plc 卖变频器 触摸屏,销售维修,有用到的,我可以帮你,价格那绝对的论坛价格。呵呵。

大哥你那里的哦,我在珠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