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文件归档,大家有什么好方法?

楼主(2011-11-28):
      有一个很麻烦的问题 ,我现在所在的这家公司起码有15年的历史,图纸资料都很乱,现在领导要整理这些资料,把旧图纸统一编图号。我们公司是用PROE画图的,图纸是每个产品都用独立的文件夹储存,包括装配图也在该文件夹内(图纸的名称都是乱取的没有规律可循)。现在要建个图库,就是把所有的图纸都丢到一个文件夹里,而且名称要用新编的图号来命名,这样可以方便查找和调用,如果单单一个产品的话没问题只需同时打开装配图然后重命名每个部件的3D图和工程图,这样爆炸图也不会出错,但现在是有好多是共用件(比如某螺丝,这个产品里也用那个产品里也用) 重命名的话   到时放到一个图库里的话爆炸图肯定就会有出错的情况,又得重新装配,产品很多工作量相当之大。各位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不知我说的意思大家明白没有)

网友:
共用件就共用件的方法命名好啦

网友:
这是个繁杂的体力活,要是有PDM还好办点,有的软件带有几何体搜索功能,能够识别出模型形状尺寸一样或者近似的零件,能将它们都归并到一起,要是没有的话,就只能多安排人手来处理了,先规定好标准件共用件,存放位置和目录及命名编号都要统一,很可能要重做装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吃力不讨好,看不出有什么作用,你们领导吃饱了撑的。

有一个公司,也是15年历史以上,图纸成千上万,分 ...

    文言文功底还行

网友(2012-05-11):
就是啊 这样的问题我门也存在 以前出过的图纸后来新来的人不知道都可能会在出一遍 重复很多啊!谁有好的办法教教我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