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形变成了一个整体,怎样再变回到原来的可编辑零件图格式?

楼主(2011-11-28):
大家好,我想问一下用SW做完的图保存为.IGS格式后再用SW打开后显示的imported图标,也就是说以前的图形变成了一个整体,在SW2008里有没有办法把这个整体再变回到原来的可编辑零件图格式?

网友A:
08打开时也有识别特征的对话框吧

网友B:
你那个是高版本的吧,不行,你另存为X_T文件试试。

网友:
文件名不能有中文字符。

楼主:
现在只有这个-----在附件里,但是是个整体,请帮忙给拆成零件吧。谢谢!

uuk
即使拆开了,也是大概,网站上的都是一个模型图,和实物还是很有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08打开时也有识别特征的对话框吧

我放到附件里了,请帮忙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是高版本的吧,不行,你另存为X_T文件试试。

我放到附件里了,请帮忙试试看。

网友:
我的版本不是SW2008的也是比较高的。

楼主:
您的意思是说,比这个更低版本的才行?

网友C:
转档后即使用转档的原软件也打开也无法显示步骤。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转档后即使用转档的原软件也打开也无法显示步骤。

请问您用2008版本弄得吗?

楼主:
请各位高人给继续会诊。。。。。。。。。。。

楼主:
请给仔细说说吧。。。。谢谢

楼主:
请教拆开的三维图。。。

楼主:
请问有人做过类似的机械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