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缸导向套的内槽要怎么做能达到光洁度0.8?

楼主(2011-11-28):
油缸导向套的内槽要怎么做能达到光洁度0.8,有哪位高手能指点下啊,谢谢啊

网友:
导向套的尺寸和槽的尺寸都没有,怎么确定?应该有办法加工!

网友:
一般油缸导向套沟槽的粗燥度3.2就可。关键要做好沟槽的锐边到圆角。高级一些的油缸最多1.6.一般常规使用的油缸,如果导向套材料为球铁。则与活塞杆配合为H8/f8。其孔的粗燥度不大于1.6也可。

网友:
海哥正解

网友:
3楼说的对。1.6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