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海绵上弄出一条缝来?

楼主(2011-11-28):
我需要在海绵上做出一条缝,以便插一根管子进去。如图

网友:
这个东西应该在发泡的时候把发泡模具上略加修改是很容易做到的。后加工恐怕不好弄。

网友:
海绵用胶水粘牢,用磨床的薄的切割片进行切除,我试过软胶的。

网友:
这个问题没什么切实可行的办法,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用热点一点一点的··················

网友:
这个真不好搞,找个铁棍烧热了烫咋样?

网友:
做个8个宽的电热丝,直接电炀。

网友:
把海面吸水,放冰箱冻硬,再床子铣,不晓得切削热会不会化了!

网友(点评):
有才 不知道 试试 行不行...

网友A:
直接用数控海绵切割机就行了,本公司专业生产海绵机械的。

网友(点评):
你好,加我的qq 442537886后期有可能合作。

网友(点评):
你是什么公司 ,我想你们公司网站看看。

网友:
虽然我不知道怎么做,但是我知道肯定有能做出来的,而且成本很低,我买到过类似的成品,明显是后加工的,我认为不是楼上几位说的办法。

网友(点评):
我看到有此产品,就是不知道怎么弄出来的。他不用去掉一点海面,就是在上面弄出一条缝来。

网友:
采用激光切割机加工.{:soso__9953698900383326667_1:}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数控海绵切割机就行了,本公司专业生产海绵机械的。

你好,加我的 QQ  442537886  后期有可能合作。

楼主:
能不能用一根针穿过去 ,用 线锯呢 。?

网友:
是橡胶海绵?还是塑料海绵?

楼主:
塑料海绵,用于医疗的

网友:
如果量不是太多的话,试试电阻丝加热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