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双电机齿轮传动,请教

楼主(2011-11-28):
最近在做一个小结构,拟采用两个伺服电机(舵机)加两个齿轮共同驱动一个大齿轮,结构如图,以前没有做过类似结构,担心两个电机的同步会有问题~~~~~~

看过一些精密机构采用双电机消隙的机构,但是和我这个好像有差别。

网友:
昆明机床厂的落地镗床就是采用的这样的结构

网友:
双电机齿轮消隙机构,应该用具有两个自由度的周转行星轮系,两个做输入,一个作输出。
并且反馈做成闭环控制。
这里边用到了模糊控制的理论和方法。
现在一些自动控制和机器人,就是用的这种方式。

网友(点评):
谢谢回复,双电机驱动的本意并不是消除间隙,主要原因是希望使用两个电机增大出力。如果从消除间隙角度考虑,是不是大齿轮要做成两片的机构并且旋转一个角度,然后再与每一个小齿轮紧密接触?

网友:
对于这个问题,我做了一些前期调研,打算当做一个课题来做。
如有问题,欢迎进一步交流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