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大功率直流电机同时驱动转台,可行吗?

楼主(2011-11-28):
现需两台600kW直流电机通过皮带轮同时驱动一转台转动,有问题吗?请有经验的大侠指教!

网友:
平行轴呢?还是交错轴?

理论上没有问题,要一主一仆,重要的,用西门子直流传动系统比较妥帖,

楼主:
平行轴。两个不分主次不行吗?我要的是叠加,达到1200kW。如果分,怎么分?西门子调速器有这功能吗?

网友(点评):
要设计一个系统,一主一仆,否则不行,你找玩电的给你设计这个,你玩不了,挺复杂的,

网友:
我猜是两台驱动器作通讯,一主一从。这样做是不是为了使两台电机较好同步?楼主使用皮带轮,我觉得即使两台电机不同步也没大影响吧。
我全凭猜的,不作参考

网友A:
不知道你的具体工况啊???

网友B:
建议你要注意两台电机的同步问题,速度差能够有很好的软抵消!

网友C:
两台同时转不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要注意两台电机的同步问题,速度差能够有很好的软抵消!

怎么注意同步问题?怎么软抵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台同时转不同步........

什么叫"两台同时转不同步……"
提问还是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的具体工况啊???

需要什么工况啊?就是转台回转需要1200kW动力,想用两台电机带!

楼主:
没有做大功率直流电机的吗?谈谈看法

网友(点评):
不懂你要什么?怎么玩,前面完全告诉你了,还要谈啥?现在这个程度,你或者念一年书,或者雇人替你干,你现在没有概念,有图纸都没用,

网友:
就没有你这样做的!失败中总结!

网友:
看看你用在什么场合,用皮带拖动的话对用主从控制控制系统比较危险,主从主要针对的是硬连接,我们主要做西门子主从控制的在穿孔机,冷床都有不错的效果,希望有机会一块探讨,QQ:304892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