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铣的丝杠都很长,能否在工作台上在加一个螺母座?

楼主(2011-11-28):
丝杠螺母的问题:

通常龙门铣的丝杠都很长,那么能不能在工作台上在加一个螺母座呢?这样做有何不妥?请行家指教下。谢谢。

网友A:
长到一定程度,丝杠是不旋转的,丝母旋转。这是典型结构了。
这是你再想,要是再加个丝母,会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到一定程度,丝杠是不旋转的,丝母旋转。这是典型结构了。
这是你再想,要是再加个丝母,会有什么问题。

问题就是这时丝杠还在旋转,而丝母不旋转啊。

网友B:
用两个螺母就是超静定结构了,安装调整困难,影响精度和寿命,高速时可能磨损很厉害;另外两个螺母载荷分配不均;对于丝杠来说螺母座走过一次相当于磨损了两遍

网友:
8m以下加丝杠辅助支承,以上改齿条的

网友:
很长?有多长?似乎长的就用齿轮齿条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两个螺母就是超静定结构了,安装调整困难,影响精度和寿命,高速时可能磨损很厉害;另外两个螺母载荷分配 ...

原来这样子啊,谢谢老师的答案。

网友:
两个螺母座影响行程,而靠得太近和不加一样,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加丝杠支撑

网友:
辅助支撑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还能节约成本。若丝杠的行程超过6000mm,一般应该使用齿轮齿条传动了。

网友:
丝杆固定,螺母旋转,或者采用齿条或者蜗条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