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这个钣金件能展开吗? 我都搞一天了

楼主(2011-11-28):
PROE: 敢问这个钣金件能展开吗?
上部轮廓是直径为500的圆.
下部是300X200矩形.
最要命的是矩形所处的平面与圆所处平面成30度夹角.
哪位神仙能解或者能直接告诉我在PROE里面这个问题无解,我浪费了一天的时间在这个问题上面了,直气得肝疼.

网友:
你展开它干嘛??生成二位图?用cad直接画了,用cad画二维图,有点相像力就ok....

网友:
封闭的,怎么展开啊。。。。

网友:
是啊,为什么要展开啊?

网友:
这个最好按普通的天圆地方展开,加工成后再按图割一个30度的角。直接做即使有展开图也不好加工

网友(点评):
是用来放样焊接的.用天圆地方的话底部矩形尺寸不能得到保证...天圆地方的好展,开个缝就可以了,可是这个样子的就展不开

网友:
如果想展开,至少做一条展开先,扰闹个proe知道你想在展开。

网友:
难道想焊接?开模具冲吧

网友(点评):
焊接,量不大.模具老贵了..

网友:
可以展开的,但是我现在没有PROE软件,你要开个槽,再展开,这种天园地方的能做,在三维里展开不准,除非你做好公式

网友(点评):
不要求很准.其实手工也能做出来,就是想用软件做得更漂亮,准确一点.两个平面平行的天圆地方开个缝就能展开,但是这个我试了很多种方法都不行...一直试到现在

网友:
中间加个缝隙,看能不能展开,应该可以吧

网友:
用SOLIDWORKS吧,我前段时间做过一个你这样的,用SOLIDWORKS钣金模块直接就开出来了

网友(点评):
我不会用SW啊...大侠要不让我俞个懒,发个二维图上来.时间有点急,只是自己想做得好一点

网友:
solidworks可以做的,有钣金的放样折弯功能,这种天圆地方还带角度的一点问题没有。
Pro-e肯定也有类似的功能。
上下两个草图不能是封闭的,这点是肯定的,最终放样折弯后应该有个槽口。

网友:
用CAXA实体编辑软件试试       应该可以

楼主:
啊!!我终于还是放弃了...直接在CAD里面画出来了,把我的计算过程发上来,给各位看看是不是太麻烦

网友(点评):
是一种办法

网友:
楼主要注意,proe里面测德的数据和你在现实加工有一定的不同,很容易导致你数据什么都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就是拼不起来。和车间的钣金工商量下再做。

网友A:
问题可能出在你画图的时候 ,你对这个钣金件是怎样建模的?
可惜没有PROE,不然可以帮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可能出在你画图的时候 ,你对这个钣金件是怎样建模的?
可惜没有PROE,不然可以帮你试试

先草绘上下两个底面,两个底面的做法都是矩形倒角建立的.然后边界混合生成曲面,选择控制点组.然后创建偏移壁生成实体...展平之间,我试过创建边缝和曲面缝.如果上下底面平行的话,曲面缝之后是能够成功展平的,但是在现在的条件下我失败了...在网上搜了很多也没看过上下底面不平行的展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草绘上下两个底面,两个底面的做法都是矩形倒角建立的.然后边界混合生成曲面,选择控制点组.然后创建偏移 ...

用边界混合做好像是不行的,用混合做试试看应该就没有问题了,有角度将你水平草绘平面放在30°的面上(草绘截面),注意混合时用旋转混合,将平面旋转30度

网友:
   开缝展开应该可以的!!!!

网友:
楼主,那个矩形应该是带圆角的。

网友(2013-06-10):
solidworks易学,里面有钣金教程的。

网友(2014-06-21):
圆到方口的一条边需要开槽.然后,方口的其余三条边也开口,就可以展开了.

网友(2015-01-12):
至少要有个缝吧

网友:
留一道缝!

网友(2015-05-21):
把这个件按照钣金方式画出来,然后在工件上找个平面,在平面上开个槽,记录号槽宽及位置,然后展开,在展开的钣金上再把槽宽补回去,试试行不!

网友:
用proe展开天圆地方我也没弄出来。但想想用CAD普通的办法绘制出来是比较好的。毕竟我们要明白电脑绘制的过程,而非结果。

网友:
从网上找那个”天圆地方“计算方法,学会了,这个就能解了。

网友:
感觉有点难度,主要是没有固定平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sw2010做的。先传图片

这要加精了啊

网友:
这个要在哪里展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