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一个11M长的滑台,担心齿轮和齿条之间会有松动啊!

楼主(2011-11-28):
本人没用过齿条,现在要做一个11M长的滑台,用型材做,把齿条安装在型材上,齿轮和电机安装在滑块上,电机为减速电机,当电机不动时由于蜗轮有反向自锁所以不会动,我怕的就是齿轮和齿条之间会不会有松动啊?

本人没做过,请各位指教!

网友:
看要求多高了,有少许间隙,也有消隙措施,具体就不是很明白了

另外,顺便同求个问题,如果装置运行的很快,因为蜗轮是自锁的,假如电机突然掐断电了,而电机轴跟蜗杆几乎瞬时就停止了,那么蜗轮对蜗杆是不是冲击很大?实际中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减速时也是控制电机转矩减小然后使速度减小到0?

网友:
当然有松动,没松动齿轮怎么转

网友(2012-09-27):
步进电机自锁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