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sw里剪裁视图的轮廓线不显示?

楼主(2011-11-28):
其实是在装配图想做A.B,C,D那种零件的单一视图,没有办法,用剪裁又有轮廓,求教啊!!!!

网友A:
什么意思,能否详细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意思,能否详细说明

其实我就是想做出这个,我是sw初学者,这个有办法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太懂啊!!!求解~~~~

我明天回公司给你发图吧。

网友C:
在机械制图中这个叫向视图,在SW中你可以通过投影视图和剪裁视图来实现。在做剪裁视图时所绘制的剪裁线应与视图的粗线重合,这样就可以做出符合国标的向视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机械制图中这个叫向视图,在SW中你可以通过投影视图和剪裁视图来实现。在做剪裁视图时所绘制的剪裁线应与 ...

这个方法可行,可是重合后轮廓粗线就没了,成细线了,而且改图层也不行,怎么办?

网友D:
想想别的办法试试,应该还有别的招。

网友(点评):
嗯,我用扫街师傅的方法画完后在用画几条粗实线把剪裁轮廓线覆盖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想别的办法试试,应该还有别的招。

勤于动脑,才会更有成就。

网友(2015-12-15):
我也是不会删除最外面的那条线,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