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向阀里的弹珠,封油效果总是不理想!

楼主(2011-11-28):
现在总是遇到这样的问题,单向阀处的弹珠封油的效果总是不理想,尝试过在装配过程中用钢珠在与钢珠贴合的小孔上大力击打一下,但是效果不是很好。

大家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A:
是不是这一批单向阀的材料质量有问题

网友(点评):
哈哈……单向阀阀芯就是轴承钢珠,阀口材质不好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这一批单向阀的材料质量有问题

不光是这一批,其他批次的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光是这一批,其他批次的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那会不会是系统压力高过了单向阀的设计压力

网友B:
请将照片发上来

密封面的加工精度不够,是很难有好的密封效果的

钢珠通常还要有弹簧撑着,如果弹簧的长径比大,弹簧还得有导向结构,防止弹簧失稳,否则阀打开的时候,钢珠从密封座上压开,弹簧要是失稳了,就会歪斜,下次就很容易偏斜了,钢珠受力不是直压在密封面上,而是被弹簧歪斜着压

网友:
这就是中国的东西为什么比进口的要差的原因了,我见的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将照片发上来

密封面的加工精度不够,是很难有好的密封效果的

说得很有道理!我说的这个单向阀用的是锥簧,0.4×7.6/5×17.2,钢珠直径为4

网友C:
密封孔道要圆,压座子的钢球要比密封用的直径大一些比较好

网友:
这个好像是多方面的原因吧

网友D:
加工精度,热处理,结构,很多方面的。单向阀的密封面要渗氮或其它增强硬度的,能用锤子敲的一定不合格,就算一时好了,用一段时间就完。如楼主真想做好,那就找个精通工艺的人好好研究,另外就是成本能受得了。

网友:
这个需要钢珠和阀座之间在硬度上有合适的硬度差,否则效果是较差的

网友:
这个可能跟钢球配合的密封面的粗糙度有关系吧,是锥面还是球面呢

网友E:
除了打座的珠子直径外,有专门的工具,你打偏了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除了打座的珠子直径外,有专门的工具,你打偏了也不行

是哪种专门的工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工精度,热处理,结构,很多方面的。单向阀的密封面要渗氮或其它增强硬度的,能用锤子敲的一定不合格,就 ...

现在我们所有的密封面材料为铸铁,钢珠材料为GCr15,请问密封面为什么一定要增强硬度呢?
大家的发言中,有人说钢珠与接触面两者之间要有硬度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密封孔道要圆,压座子的钢球要比密封用的直径大一些比较好

请问为什么压座子的钢珠直径要用更大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我们所有的密封面材料为铸铁,钢珠材料为GCr15,请问密封面为什么一定要增强硬度呢?
大家的发言中, ...

硬度差是要有,但我认为两者都要较高硬度,这是从派克单向阀得来的结论。

网友:
加工精度不够,是很难有好的密封效

网友:
这也许就是国人在做东西的时候,用也许,可能,大概,差不多,等这些词用多了的结果吧!!!

网友:
为什么不用锥阀呢......

网友:
可以在与钢珠贴合的小孔处的材质上考虑。如该处镶铜套或者软钢,以保证钢珠锤击以后与孔结合严密

网友:
看似简单的东西,做好了其实很难。

网友:
你使用单向阀的是球面密封,在工作中密封接触面只是球面上的2个点,所以密封性能不好。推荐你用单向阀的阀芯是锥面的,那样的密封性能比球面的相对要好。

网友:
磨修一下密封面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