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根轴的表面处理工艺,请教

楼主(2011-11-28):
是德昌电机的减速机的输出轴,直径8mm,材质:11SMnPb30(德国牌号),产地:德国
想知道它的表面处理工艺。
谢谢!

网友:
会是直接热处理后的样子么。或时磷化处理么。

网友:
估计原料直接加工后使用。
表面最多磷化或氧化。
喷砂表面也是那种灰灰的。

网友:
可能喷陶瓷,陶瓷会是表明硬度增加

网友:
表面处理 不是就  电镀之类的吗

网友:
高频处理吧。。。。。。。。

网友:
图中零件像氮化处理。

网友:
应该是 调制吧 跟沾火差不多

楼主:
我切开看了 没有热处理过的痕迹,像是镀了一层

网友(2012-01-13):
QPQ的,表面硬度很高,耐腐蚀

网友(2012-04-07):
看不出来,估计要高高手来看看,还有就是输出轴一般可能淬火的可能性大点,表面硬度高,心部韧性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