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件加工,这四种方案应如何选择?

楼主(2011-11-28):
问题一,现有一工件:材料20#冷拨园管外径22,内径12,壁厚5,现将内孔扩到12。8采用立式钻床,钻速500转,手动进刀,或采用0。81毫米/转进刀量,各位有没有比较好的钻头推荐,现在用的是普通高速钢钻头,钻头损耗太大了。

问题二,同样的工件,下料方式的选择:原材料是直径22的冷拨园管,长度6米。

现有三种下料方式可供选择:

1。自动车床切断,优点:切面平整,垂直度好,缺点:有少量毛刺,每只需切除3毫米材料。

2。带锯床切断,优点:锯带宽不到1毫米,节约材料,缺点:切面易歪邪,锯条损耗快。

3弓锯床切断:优点:设备投资历少,刀具成本低。缺点:效率低。

4。园锯盘刀切断:优点:断面平整,无毛刺。缺点:刀具成本高。

这四种方案应如何选择?

网友:
问题一  你可以采用硬质合金的扩孔刀扩孔,   转速要增大,走刀降低,效率略高
问题二中  个人建议在2和4中选一个,如果批量大的话,我建议用全自动双立柱的带锯床下料,设备投入高一点,大概6W左右。现在人工成本越来越贵了,这个LZ不能不考虑啊。

网友:
我个人认为用圆盘锯比较好,一个是可以实现自动送料,自动定长切割,断面效果也不差,长度精度也有保证。锯片价格高的情况,可以用涂层高速钢刀片,经济性还是可以的。要速度更快的话可以用合金圆锯片,切割效率更高些。
也便于实现和后续的扩内孔,倒角一体自动化
主要还是要看你的产量,量大的肯定是用圆盘锯好,他的效率比带锯和车断加工高好几倍,更别说其它的加工方式了。

网友(点评):
从没听说过带锯的效率高,你是没见过高速圆锯机,不说进口的了,就台湾的切50mm直径的实心45#钢,几秒就切断了。

网友:
工件旋转,再用圆盘刀片铣断,这样,只需进给5mm,效率高,不过设备要改装,用车床改了

网友:
1.定制精拉钢管,内孔拉到12.80,无需加工内孔,浙江很多。
2.全自动钢管切割机,割刀厚度1.5mm,速度3秒一个,割刀5元一把,可用一天。
  割断同时一头可倒角或去毛刺。
  如果需要全自动钢管切割机,可以去我空间看看,算是广告,呵呵!

网友(点评):
这嘎达 不错! 高效!

楼主:
因为是来料加工,如换成精拉管,我们的加工内容就少了,你的日志中有一扁2010年6月18日的帖子中说,切割700---800只就要磨割刀,这里说,割刀可用一天,按节拍算,3秒一只,每天按7小时工作,割刀可用8400只,相差10倍,

网友(点评):
那个是轴承钢,外径又大。你的是20#钢,外径有小,自然就多了。

网友:
个人认为圆盘锯 的方案比较好,一次性投入少,效率高。带锯床可以一次装夹一捆料同时切割,也可以。自动切管机的效率就更高了,不过,那种机床最少要四万以上。

网友:
肯定是用圆盘锯好

网友(2023-01-14):
激光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