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杠间隙多少为正常,我这间隙X向能补到三百多,正常吗?

楼主(2011-11-28):
丝杠间隙多少为正常,我这间隙X向能补到三百多,正常吗?

请教,谢谢。

网友:
肯定是不正常了,来回走测量,半个小时要在0.003以内吧。

网友:
补那么多?  大概你压紧轴承的压盖,或者丝杠螺母松动了? 如果是硬轨,你在看看塞铁有没有磨损 如果有就拧紧
    如果这些都是正常。就是你丝杠间隙太大  可以换新的

网友(点评):
同意以上观点

网友(点评):
同意,若是间隙大,估计与传动链上的某个地方有间隙了。

网友A:
通常丝杠的间隙我都调到0.01丝,看你的数字,肯定是不合格。

楼主:
谢谢各位了…另,丝杠X向参数默认值是126吗?

网友(点评):
你是三菱系统?出厂一般都是30左右这个数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通常丝杠的间隙我都调到0.01丝,看你的数字,肯定是不合格。

怎么调?调到一丝不太好办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怎么调?调到一丝不太好办啊

先问一下你的丝杠用多久啦?还有就是丝杠的间隙要打表调的,如果你不会那就找厂家来调,估计是他们厂家的责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问一下你的丝杠用多久啦?还有就是丝杠的间隙要打表调的,如果你不会那就找厂家来调,估计是他们厂家的 ...

用年了,我只会简单的反向间隙补偿,在丝杠中间补偿好了,可到了两头就补过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年了,我只会简单的反向间隙补偿,在丝杠中间补偿好了,可到了两头就补过了。

这就是啦,你补不过来的,找钳工重新调整镶条和丝杠吧。找你的领导,这是机床本身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啦,你补不过来的,找钳工重新调整镶条和丝杠吧。找你的领导,这是机床本身的问题。

调好后丝杠各处反相间隙一样吗?

网友:
只要补偿后精度不变...那就很正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调好后丝杠各处反相间隙一样吗?

调好肯定一样,但是得会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调好肯定一样,但是得会调。

能否具体说一下怎么调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否具体说一下怎么调的?

如果你的丝杠是好的,那就看看镶条,再看看压板,如果这两项也没问题,再看看联轴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丝杠是好的,那就看看镶条,再看看压板,如果这两项也没问题,再看看联轴器。

谢谢

网友:
补偿值那么大肯定有问题啊,检查一下你的丝杠的预紧力,两端的轴承,及锁紧螺母
机床上用的丝杠一般都是带预紧力的,也就是说没有间隙的

网友(2012-01-03):
补太多没用的,就算静态打表合格,但实际加工中你会发现还是超差,我们最多只补3丝,超了就找其它原因了,比如说轴承

网友:
双相的轴承看一下有没有松动,没有问题的话,
丝杆螺母出了问题了

网友:
保证在一丝以内,X轴丝杠补偿参数,也就是偏置定位偏差,哈斯机床是参数125

网友:
非常的不正常,如果是这么大的间隙,可以排除丝杠的问题,一定是在安装某个环节上有问题
正常的反向间隙,行程4米以上在3-5丝以内,行程4米到-2米,3丝以内,行程2米以下的,应该在1丝左右

网友:
相当有技术含量的东西啊,学习,学习!!

网友:
冒昧问下。你 的设备叫什么

网友(2012-02-02):
不正常太大了。。。。。。。。。。。。

网友(2012-12-05):
滚珠丝杠的间隙你的太大了

网友:
肯定是不合格。

网友:
你说的是反向间隙吗?》

网友:
这个问题的产生可能有很多原因:比如丝杆及螺帽的磨损,螺帽支座的固定不好,螺帽与螺帽支座的结合不稳,丝杠支撑座与丝杆结合的轴承磨损,丝杆备紧螺丝松动都有可能。先要确定是哪个地方出的问题,然后才能彻底解决。我是做机床钳工的,有事可以打我电话13386482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