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钳工试题1(请大家改正错误)

楼主(2011-11-29):
理论知识练习:
一、判断题(第1题~第20题。将判断结果填入括号中。正确的填“”,错误的填“”。每题1分,满分20分。)
1.当游标卡尺两量爪贴合时,尺身和游标的零线要对齐。(   √ )
2.游标卡尺尺身和游标上的刻线间距都是1mm。    (  ×  )
3.游标卡尺是一种常用量具,能测量各种不同精度要求的零件。    (  ×  )
4.0—25㎜千分尺放置时两测量面之间须保持一定间隙。(  √  )
5.千分尺活动套管转一周,测微螺杆就移动lmm。  ( ×   )
6.塞尺也是一种界限量规。    (  √  )
7.千分尺上的棘轮,其作用是限制测量力的大小。  (  √  )
8.水平仪用来测量平面对水平或垂直位置的误差。  (  √  )
9.台虎钳夹持工件时,可套上长管子扳紧手柄,以增加夹紧力。  (  ×   )
10.在台虎钳上强力作业时,应尽量使作用力朝向固定钳身。 (  √  )
11.复杂零件的划线就是立体划线。    (  ×   )
12.当毛坯件有误差时,都可通过划线的借料予以补救。 ( ×    )
13.平面划线只需选择一个划线基准,立体划线则要选择两个划线基准。    ( ×  )
14.划线平板平面是划线时的基准平面。    (   √  )
15.划线前在工件划线部位应涂上较厚的涂料,才能使划线清晰。    (  ×   )
16.划线蓝油是由适量的龙胆紫、虫胶漆和酒精配制而成。 (  √  )
17.零件都必须经过划线后才能加工。    (  ×  )
18.划线应从基准开始。    (  √  )
19.划线的借料就是将工件的加工余量进行调整和恰当分配。    (    )
20.利用分度头划线,当手柄转数不是整数时,可利用分度叉一起进行分度。    (×  )
21.锯条长度是以其两端安装孔的中心距来表示的。(  √  )
22.锯条反装后,由于楔角发生变化,而锯削不能正常进行。 (  ×  )
23.起锯时,起锯角愈小愈好。    (  ×  )
24.锯条粗细应根据工件材料性质及锯削面宽窄来选择。(  √  )
25.锯条有了锯路,使工件上锯缝宽度大于锯条背部厚度。(  √  )
26.固定式锯弓可安装几种不同长度规格的锯条。    (  ×  )
27.錾子切削部分只要制成楔形,就能进行錾削。    (  ×  )
28.錾子后角的大小,是錾削时錾子被掌握的位置所决定的。(  √  )
29.錾子在砂轮上刃磨时,必须低于砂轮中心。    (  ×  )
30.錾子热处理时,应尽量提高其硬度。    (  ×  )
31.尖錾切削刃两端侧面略带倒锥。    (  √  )
32.錾子热处理就是指錾子的淬火。    (  ×  )
33.当錾削距尽头10mm左右,应掉头錾去余下的部分。 (  √  )
34.锉削过程中,两手对锉刀压力的大小应保持不变。(  ×  )
35.锉刀的硬度应在62-67HRC。    ( √ )
36.顺向锉法可使锉削表面得到正直的锉痕、比较整齐美观。 (  √  )
37.主锉纹覆盖的锉纹是主锉纹。    (  ×  )
38.单锉纹锉刀用以锉削软材料为宜。    (  √  )
39.同一锉刀上主锉纹斜角与辅锉纹斜角相等。    (  ×  )
40.锉刀编号依次由类别代号、型式代号、规格和锉纹号组成。    (  √  )
41.对屋架、桥梁、车辆等需承受强大作用力和可靠联接强度的铆接是强密铆接。    ( × )
42.两钢板互相垂直或组成一定角度的铆接称为角接。(  √  )
43.铆钉的直径一般等于板厚的1.8倍。    (  √  )
44.半圆头铆钉杆长度等于铆接件总厚度加上铆钉直径。(  ×  )
45.铆钉直径在8ram以下均采用冷铆。    (  √  )
46.用烙铁锡焊时其温度愈高愈好。    (  ×  )
47.锡焊时应根据母材性质选用焊剂。    (  √  )
48.有机粘接剂的特点是耐高温,但强度较低。    (  ×  )
49.使用无机粘接剂时,联接表面应尽量粗糙。    (  √  )
50.金属材料都能进行矫正和弯形。    (  ×  )
5l.在冷加工塑性变形过程中,产生的材料变硬现象称为冷硬现象。    (  √  )
52.弯形是对金属材料进行塑性变形。    (  √  )
53.薄板料中间凸起时,说明中间的纤维比四周短。(  ×  )
54.管子直径在12turn以上可用冷弯法进行弯形。  (  ×  )
55.管子直径大于10ram,弯形时应在管内灌满干砂。   (  √  )
56.钻头主切削刃上的后角,外缘处最大愈近中心则愈小。 (  ×  )
57.钻孔时加切削液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孔的表面质量。 (  ×  )
58.钻孔属粗加工。    (  √  )
59.钻头的顶角,钻硬材料应比钻软材料选得大些。(  √  )
60.钻头直径愈小,螺旋角愈大。( ×   )
61.标准麻花钻的横刃斜角为50~55度。(  √  )
62.z525钻床的最大钻孔直径为50mm。(  ×  )
63.钻床的一级保养,以操作者为主,维修人员配合。(  √  )
64.当孔将要钻穿时,必须减小进给量。      (  √  )
65.切削用量是切削速度、进给量和背吃刀量的总称。 (  √  )
66.钻削速度是指每分钟钻头的转数。    (  ×  )
67.钻心就是指钻头直径。    (  ×  )
68.钻头前角大小与螺旋角有关(横刃处除外),螺旋角愈大,前角愈大。    (  √  )
69.刃磨钻头的砂轮,其硬度为中软级。    (  √  )
70.柱形锪钻外圆上的切削刃为主切削刃,起主要切削作用。(  ×  )
71.柱形锪钻的螺旋角就是它的前角。(  √  )
72.修磨钻头横刃时,其长度磨得愈短愈好。(  ×  )
73.在钻头后面开分屑槽,可改变钻头后角的大小。(  ×  )
74.机铰结束后,应先停机再退刀。(  ×  )
75.铰刀的齿距在圆周上都是不均匀分布的。(  ×  )
76.螺旋形手铰刀适宜于铰削带有键槽的圆柱孔。(  √  )
77. 1:30锥铰刀是用来铰削定位销孔的。(  ×  )
78.铰孔时,铰削余量愈小,铰后的表面愈光洁。(  ×  )
79.螺纹的基准线是螺旋线。    (  √  )
80.多线螺纹的螺距就是螺纹的导程。    (  ×  )
81.螺纹精度由螺纹公差带和旋合长度组成。             (  √  )
82.螺纹旋合长度分为短旋合长度和长旋合长度两种。     (  ×  )
83.逆时针旋转时旋人的螺纹称为右螺纹。               (  ×  )
84.米制普通螺纹,牙型角为60度。                    (  √  )
85.M16X1含义是细牙普通螺纹,大径16mm,螺距lmm。    (  √  )
86.手用丝锥辞αo=10o~12o。                          (  ×  )
87.机攻螺纹时,丝锥的校准部分不能全部出头,否则退出时造成螺纹烂牙。                                            (  √  )
88.板牙只在单面制成切削部分,故板牙只能单面使用。 (  ×  )
89.攻螺纹前的底孔直径必须大于螺纹标准中规定的螺纹小径。 ( √   )
90.套螺纹时,圆杆顶端应倒角至15~20度。                (  √  )
91.刮削韧性材料用的平面刮刀,楔角应大于90度。          (  ×  )
92.刮削平板时,必须采用一个方向进行刮削,否则会造成刀迹紊乱,降低刮削表面质量。                                   (  ×  )
93.精刮刀和细刮刀的切削刃都呈圆弧形,但精刮刀的圆弧半径较大。 (  ×  )
94.精刮时,显示剂应调得干些,粗刮时应调得稀些。         (  √  )
95.刮削后的表面,不得有任何微浅的凹坑,以免影响工件的表面质量。                          (  ×  )
96.刮削内曲面时,刮刀的切削运动是螺旋运动。             (  √  )
97.轴瓦刮好后,接触点的合理分布应该是中间部分研点应比两端多。  (  ×  )
98.细刮时应采用长刮法,而精刮时应采用点刮法进行刮削。   (  ×  )
99.原始平板刮削时,采用对角研刮削的目的是消除平面的扭曲现象。(  √  )
100.刮削前的余量是根据工件刮削面积大小而定,面积大应大些,反之则余量可小些。   (  √  )
101、剖视图分全剖视、半剖视和局部剖视三大类。(  ×  )
102、直接用于指导和检验工件的图样称为零件工作图,简称零件图。(  √  )
103、图样中的尺寸一般以厘米为单位,图中不需要标注计量单位的代号。(  ×  )
104、装配图是从整体出发,表达整机或部件的整体结构工作原理关系和主要零件的基本形状。(  ×  )
105、尺寸基准根据形状分为:面基准、线基准、点基准三种。(  √  )
106、可用游标卡尺测量任何工件。(  ×   )
107、符号/0/表示位置公差圆柱度。//表示形状公差圆跳动。(     )
108、液压系统中的溢流阀又可称为安全阀或卸荷阀。(     )
109、钢的热处理是通过钢在固态下加热。保温和冷却操作来改变其内部组织,从而获得所需性能的一种方法。(  √   )
110、钻孔时,操作者可以戴手套或用口吹切屑。(   ×   )
111、铰孔是用铰刀对粗加工孔进行精加工。(  √   )
112、攻螺纹时螺纹底孔直径必须和螺纹的小径尺寸一致。(× )
113、在厚钢板上攻M8mm的螺孔时,应先钻螺纹底孔为Φ8mm . (×  )
114、用铰刀铰Φ10+0.020孔时,应先钻Φ10.2mm的孔。(  ×  )
115、在铸铁上攻M18×1.5mm螺孔时,应先钻螺纹底孔为Φ18mm. (  ×  )

网友:
i不错。我打印学习!!

网友:
没细看,第12题应该回答错了

网友(点评):
首先谢谢了。不过我不是觉得“毛坯的误差不是都能够通过借料来解决的”所以有选择了“错”。

网友(2012-01-20):
谢谢楼主的分享,比较基础的知识

网友:
正是我需要的,下载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