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钳工试题2(请大家改正错误)谢谢

楼主(2011-11-29):
二、单项选择(第21题~第100题。选择一个正确的答案,将相应的字母填入题内的括号中。每题1分,满分80分。)
1.游标卡尺按其读数值可分¬¬¬¬¬__A___mm,0.02ram和0.05mm。
    a.0.01  b.0.1 c.0.2
2.刻度值为躲的水平仪,当气泡移动一格时,50mm长度内高度差为 __A___  mm。
    a.0.01 b.0.02 C.0.04
3.砂轮机的搁架与砂轮间的距离,一般应保持在__C___ 以内。
    a.10mm b.5ram C.3ram
4.立体划线要选择__C___划线基准。
    a.一个b.二个c.三个
5.零件两个方向的尺寸与其中心线具有对称性,且其他尺寸也从中心线起始标注,该零件的划线基准是__B__。
a•一个平面和一条中心线  b.两条相互垂直的中心线
c.两个相互垂直的平面(或线)。    ‘    .
6.划线时V形块是用来安放__A___工件。
    a•圆形b.大型C.复杂形状
7.使用千斤顶支承划线工件时,一般__B__为一组。
    a.二个b.三个C.四个
8.划线时,应使划线基准与_A__一致。
    a•设计基准b.安装基准C.测量基准
9.在已加工表面划线时,一般使用__C_ 涂料。
    a•白喷漆b.涂粉笔c.蓝油
10.在F11125分度头上将工件划8等分,求每划一条线后,
手柄应转过_C__后再划第二条线。
  a.2周b.4周C.5周
ll.分度头手柄转一周,装夹在主轴上的工件转_B__周。
.40周b.1/40周C.1周    ‘
12.锯条反装后,其楔角_B__。
    a.大小不变b.增大c.减小
13.锯条有了锯路,可使工件上的锯缝宽度__C___锯条背部的厚度。
    a.小于b.等于c.大于
14.锯削管子和薄板料时,应选择__C__锯条。
   a.粗齿b•中齿c.细齿
15.锯削时的锯削速度以每分钟往复__B__为宜。
  a.20次以下b•20~40次c.40次以上
16.錾子的楔角愈大,錾子切削部分的__B__愈高。
    a.硬度b.强度c.锋利程度
17.錾子楔角的大小应根据__A__选择。
    a.工件材料的软硬  b.工件形状大小
18.錾削硬材料时,楔角应取__C__。
    a.30。~50。b.50。"60。c.60。"70。
19.錾削时,錾子切人工件太深的原因是__C__.
    a.楔角太小  b•前角太大  c.后角太大
20.刃磨錾子时,主要确定__B__的大小。
    a.前角  b.楔角c.后角
21.在工件上錾削沟槽和分割曲线形板料时,应选用__A__ 。
    a.尖錾b•扁錾c.油槽錾
22.錾削时,锤击力最大的挥锤方法是__B___ 。
    a.手挥b.臂挥c.肘挥
23.细齿锯条适合于__B__的锯削。
    a.软材料b•硬材料c.锯削面较宽
24.在锉削窄长平面和修整尺寸时,可选用__A__ 。
    a.推锉法  b.顺向锉法c.交叉锉法
25.在锉刀工作面上起主要锉削作用的锉纹是__A__.
    a.主锉纹b.辅锉纹c.边锉纹
26.钳工锉的主锉纹斜角为__B__。
.45。~52。b.65。~72。C•90。
27.锉刀断面形状的选择取决于工件的_A__。
  a.锉削表面形状  b.锉削表面大小‘c•工件材料软硬
28.为了使锉削表面光滑,锉刀的锉齿沿锉刀轴线方向成_C__排列。
    a.不规则  b.平行c.倾斜有规律
29.对贮藏液体或气体的薄壁结构,如水箱、气箱和油罐等所采用的铆接方法是_A__。    、
a. 紧密铆接b.强密铆接c.强固铆接
30.将两块钢板置于同一平面,利用单盖板或双盖板的铆接形式,称为C  。
    a.搭接b.角接c.对接
31.铆接时,铆钉直径的大小与被联接板的__C__有关。
    a.大小b.厚度c.硬度
32.锡焊是__A___的一种。
    a.钎焊b.熔焊c.压焊
33.锡焊时应根据__C__选用焊剂。
    a.工件大小b.烙铁的温度  c.母材的性质
34.环氧粘合剂属__A__的一种。
    a.有机粘结剂b.无机粘结剂
35.弯形有焊缝的管子时,焊缝必须置于__C__位置。
    a.弯形外层  b.弯形内层  c.中性层
36.矫正弯形时,材料产生的冷作硬化,可采用__A__方法,使其恢复原来的力学性能。
    a.回火b.淬火c.调质
37.只有_B__的材料才能进行矫正。
    a.硬度较高b.塑性较好c•脆性较大
38.钢板在弯形时,其内层材料受到__A__。
    a.压缩b.拉伸C.延展
39.对扭曲变形的条料,可用__B__进行矫正。
    a.弯曲法b.扭转法C.延展法
40.材料弯形后,其长度不变的一层称为__C__。
    a.中心性b.中间层C.中性层
41.弹簧在不受外力作用时的高度(或长度)称为__B_。
    a.工作高度b.自由高度c.有效高度
42.钻孔时,钻头绕本身轴线的旋转运动称为__B__  。
    a.进给运动b.主运动C.旋转运动
43.钻头前角大小(横刃处除外),与 __C__有关。
    a.后角  b.顶角  c.螺旋角    .
44.麻花钻刃磨时,其刃磨部位是__B__ 。
    a.前面b.后面C.副后面
45.钻削黄铜材料时,为了避免扎刀现象,钻头需修磨__A_ 。
a. 前面b.主切削刃C.横刃
46.麻花钻横刃修磨后,其长度__C__。
    a.不变b.是原来的寺c.是原来的1/3至1/5
47.用压板夹持工件钻孔时,垫铁应比工件__C___。
    a.稍低b.等高C.稍高
48.在钻壳体与衬套之间的骑缝螺纹底孔时,钻孔中心的样冲眼应打在__B__ 。
    a.略偏软材料一边  b.略偏硬材料一边  C.两材料中间
49.对钻孔的生产率来说。__C__的影响是相同的。
A.        v和ap      B、 f和ap     C、v和f

网友(2012-01-20):
多谢楼主的分享,有高级钳工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