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钳工试题3(请大家改正错误)谢谢

楼主(2011-11-29):
50、当钻头后角增大时,横刃斜角____.
A、增大    B不变    C、减小
51.当钻头后角增大时,横刃斜角 __C__ 。
    a.增大b.不变C.减小
52.钻孔时加切削液的主要目的是 __B___ 。
    a.润滑作用b.冷却作用C.清洗作用
53.孔将钻穿时,进给量必须__A__。
    a.减小b.增大c.保持不变
54.钻床运转满__A__应进行一次一级保养。
    a.500h  b.1000h c.2000h
55.扩孔加工属孔的 __B__。.
    a.粗加工b.半精加工c.精加工
56.扩孔时的切削速度__A__。
    a.是钻孔的1/2  b.与钻孔相同c.是钻孔的2倍
57.锥形锪钻按其锥角大小可分60。、75。、90。和120。等四种,其中__C__使用最多。
    a.60。b.75。C.90。d.120。
58. 用简易的端面锪钻钢件,刀片前角V0=__B__.
A  5。~10。   B  10。~12。C   14。~18。
59.可调节手铰刀主要用来铰削__A__的孔。
    a.非标准b.标准系列  C.英制系列
60.铰孔结束后,铰刀应_A__退出。
    a.正转b.反转C.正反铰均可
61.丝锥由工作部分和__A__两部分组成。
    a.柄部b.校准部分c;切削部分
62.机用丝锥的后角等于__B___。
    a.o~8。b.10。~12。C.14。~18。
63.柱形分配丝锥,其头锥、二锥的大径、中径和小径__A__。
    a•都比三锥的小  b.都与三锥的相同  c.都比三锥的大
64.在攻制工件台阶旁边或机体内部的螺孔时,可选用__C__绞杠。
    a.普通绞杠b.普通活动绞杠c.固定或活动的丁字绞杠
65.攻螺纹前的底孔直径必须__B___螺纹标准中规定的螺纹小径。
.小于b.大于c.等于
66.墨不通孔螺纹时,底孔深度要__C__所需的螺孔深度。
    A.等于b•小于c.大于
67.套螺纹时圆杆直径应__B__螺纹大径。
    a•等于b.小于c.大于
68.米制普通螺纹的牙型角为__C__。
    a•30。b.55。C.60。
69. 在承受向受力的机械上,如压力机、冲床的螺杆,一般采用__A_ 螺纹。
A、锯齿形  B、三角螺纹丝不动  C、圆形螺纹
    70.螺纹从左向右升高的称为__B__螺纹。
   A•左螺纹b•右螺纹c.管螺纹
    7l•平面细刮刀楔角一般为__B___。
    A•90。~92•5。b•95。左右c.97.5。左右d.小于90。
72.平面刮削进行到精刮时,研点要求清析醒目,可将显示剂涂在__B_,对刮削有利。
A、工件表面  B、基准平面   C、工件表面和基准平面上
73..刮削加工平面精度的检查常用研点的数目来表示,用边长为__B__的正方形方框在被检查面上。
A、24mm     B、25mm     C、50mm    D、20mm

  74•刮刀切削部分应具有足够的__C__才能进行刮削加工。
•强度和刚度b•刚度和刃口锋利c.硬度和刃口锋利
  75’刮削前的余量,应根据工件刮削面积大小而定,一般约在__A__
  a•O•05~O•4 b.0.4~1 c.0.01-~0.05
  7 6.刮削加工会形成均匀微浅的凹坑,所以它属于__B__加工。
  a•粗加工  b.精加工c.半精加工
77.采用三块平板互研互刮的方法而刮削成精密平板,这种平板称__C__平板。
  a•标准b.基准c.原始
  78•刮削常用的显示剂红丹粉广泛地用于__D_的工件上。
  a.精密工件b.铝合金c.铜合金d•铸铁和钢
  79.对刮削面进行粗刮时应采用__C__法。
  a.点刮b.短刮c.长刮
  80.刮削内孔时,接触点的合理分布应为__C__。
.均匀分布b.中间少两端多c.中间多两端少
  81.细刮时,在整个刮削面上,每边长为25mm的正方形面积
内应达到__C__个研点时,细刮即告结束。    ’。
  a.3~4 b.20以上c.12~15
  82.经淬硬的钢制零件进行研磨时,常用__C__材料作为研具。
.淬硬钢b.低碳钢c.灰铸铁d•铝
  83.一般所用的研磨工具(研具)的材料硬度应__B__被研零
件。
    a.稍高于  b.稍低于  c.相同于d•远大于
    84.研磨淬硬的钢制零件,应选用__A__为磨料。
    a.刚玉类b.碳化物c.金刚石d•氧化铁
    85.研磨外圆柱面时,采用的研磨环内径应比工件的外径__B__
    a.略小0.025~0.05 b.略大0.025~0•05 c•略小0•05
~O.10 d.略大0.05~0.10
    86.研磨环在研磨外圆柱面时的往复运动速度_C__,将影响
工件的精度和耐磨性。
    a.太快b.太慢c.太快或太慢d•适中
    87.研磨余量的大小,应根据__C__来考虑。
    a.零件的耐磨性b.材料的硬度  c.研磨前预加工精度高

    88.工件的表面粗糙度要求最细时,一般采用__C_加工。
    a.精车b.磨削c.研磨d.刮削
    89.对工件平面进行精研加工时,应放在__C__平板上进行研
磨。
    a.无槽b.有槽c.光滑
    90.研磨有台阶的狭长平面,应采用__C__轨迹。
    a.螺旋式研磨运动  b.8字形或仿8字形研磨运动
c.直线研磨运动d.摆动式直线研磨运动
    91.研磨小平面工件,通常都采用__B__轨迹。
    a.螺旋式研磨运动  b.8字形或仿8字形研磨运动
c.直线研磨运动  d.摆动式直线研磨运动    。
    92.在同类零件中,任取一个装配零件,不经修配即可装入部
件中,都能达到规定的装配要求,这种装配方法叫  __A___
    a.互换法b.选配法c.调整法d•修配法
    93.分组选配法要将一批零件逐一测量后,按__C__的大小分
成若干组。
    a.基本尺寸b.极限尺寸c.实际尺寸
    94.在装配时用改变产品中可调整零件的相对位置或选用合
适的调整件,以达到装配精度的方法,称为__C__。
    a.互换法b..选配法c.调整法d.修配法
    95.在装配时修去指定零件上预留修配量,以达到装配精度
的方法,称为__D__。
    a.互换法b.选配法c.调整法d•修配法
    96.在装配前,必须认真做好对装配零件的清理和__C__工作。
    a.修配b.调整c.清洗d.去毛倒刺
    97.尾座套筒的前端有一对夹紧块,它与套筒的接触面积应大于__B__,才能可靠地工作。
    a.30%b.50%c.70%d.90%
    98.由于摩擦和化学等因素的长期作用而造成机械设备的损坏称为—C—。
    a.事故损坏b.摩擦损坏c.自然损坏
    99.机械设备的大修,中修,小修和二级保养,属于__A___修理工作。
    a.定期性计划  b.不定期计划  c.维护保养
    100.以机修工人为主,操作工人为辅而进行的定期性计划修
理工作,称为__B__。
a.小修b.二级保养c.大修d.中修
101、长方体零件加工时,划线一般选_C__个基准面。
A、1个B、2个C、3个
102、用万能分度头在工件的某圆周上划出均匀分步的10个分孔,每划完一个孔的位置后手柄应转__C__转。
A、2   B、3   C、4
103、内径百分表采用的是_ B__测量法
A、间接   B、比较   C、直接
104、“M16”表示_ A__为16mm的粗牙普通螺纹。
A  大径 B 中径  C小径
105、1/50mm游标卡尺的两测量爪和并时,副尺上50格与主尺上__ C___mm对齐。
A  29   B   39  C   49
106、车削时,工件的旋转是_C__。
A  切削运动 B 近给运动  C主运动
107、砂轮的旋转方向要正确,使飞屑向__ A___飞离砂轮。
A  下方 B 上方  C后方
108、麻花钻有__A___主切削刃。
A  2条 B 3条  C 4条
109、攻丝时,丝锥切削刃对材料产生挤压,因此攻丝锥孔直径应___A__螺丝大径尺寸。
A  小于 B 等于  C大于
110、薄板金属板料在矫平板时,应 _B__
A、        直接锤击凸起部分B、沿凸起周围处锤击  C、平边锤击

网友(2012-01-20):
楼主真是太辛苦了,还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