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编码器怎么跟轴连在一起?

楼主(2011-11-29):
我的主轴一边装链轮,一边装负载,现在想装个旋转编码器,现在是轴向空间非常紧张,没地方固定旋转编码器的座。
而且主轴20mm粗,旋转编码器轴只有6mm左右粗,这俩东西怎么连在一起?
谁能给提个建议。

网友A:
在轴的一端打孔,把编码盘安上

网友B:
我们使用的编码器都是装在轴的一端,可以考虑辅助支架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轴的一端打孔,把编码盘安上

轴的两端都有东西了,一端是负载,一端是链轮,轴能穿在一起,座没地方固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使用的编码器都是装在轴的一端,可以考虑辅助支架固定

用钣金件找同轴安装位置?

网友(点评):
把轴伸长,接一段8MM的芯棒,注意同轴度,编码器装在细轴上,固定编码器外圈可以折一个扳金支架,避开链轮来固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轴的两端都有东西了,一端是负载,一端是链轮,轴能穿在一起,座没地方固定啊。

那没办法了,我这用的都是很小的那种,直接把编码盘压到轴上

网友C:
在链条环形空间上,再布置一个链轮,可大可小,专门用来测速,避开你的限制空间,也有用齿轮同步带之类的连出来的,都是一样的原理

如果你的精度要求不高,比如只用来测转速,转速还不低,那么就用改用接近开关来测链轮齿尖脉冲,比用编码器还便宜一点,就是精度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链条环形空间上,再布置一个链轮,可大可小,专门用来测速,避开你的限制空间,也有用齿轮同步带之类的连 ...

现在是在链轮上焊了4块磁铁,用霍尔器件取信号,就是因为精度低才想装编码器。

网友:
用个带轮引出去,用同步带传动啊。

网友(点评):
尼龙齿轮也行

网友:
齿轮引出,注意精度,考虑尺寸

网友:
不对呀,,肯定有合适的型号。我公司用的是直径22的也很小

楼主:
谢谢大家,思路有了。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用一橡胶管连接直接套在两段轴上,形成软连接,稍有不同心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