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SW里画折线做的阶梯剖线?

楼主(2011-11-29):
SW里画折线做的阶梯剖线是连续的,怎么改成国标那种?

网友:
先沿剖切面画直线,然后选择了直线再点剖切。

网友(点评):
然后图上就会有连贯的线,很难看,有没有办法改成几个箭头?

网友A:
没明白啥意思,楼主以后问问题,最好贴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啥意思,楼主以后问问题,最好贴个图。

嗯,就是这个sw里画线做阶梯剖,能不能改成这种。

网友:
我也试过,应该不行的。求高人了

网友:
SW中的那个比国标的那个更容易让人明白,国标OUT了。

网友(点评):
这样画可以么。。。

网友(点评):
怎么不行呀,看得明白就行了。国标又不是唯一,而且很多国标看着都别扭

网友:
我不常用SW 出工程图,一般把它转成DWG格式,在AUTOCAD中编辑。

网友(点评):
嗯,这也不错,CAD很细,功能好找一点

网友: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哈哈

网友(点评):
饿,这位仁兄。

网友:
新换了电脑,正在下载SW呢,楼主可以试试,看能不能把阶梯线隐藏掉,再手动画几个箭头上去

网友(点评):
好像不能呢。

网友:
楼主用的是哪个版本的?我明天试试看看

网友:
1.选项----文件属性----出详图----尺寸标注标准
改成GB就可以(如果你们单位有自定义的模板那需要备份,慎用!)
2.选项----文件属性----线型----边线类型----剖切线
下拉列表选择你需要的线型(点划线)
如果效果不是很满意,那继续设置“线条样式”,将间隔调整一下就可以了